玉兔突然掉高度的解答

楼主(2012-04-19):
我的玉兔入手1个多月了,总是有些小问题存在。1.205版本时出现空中4个螺旋桨突然停转的现象,马上又正常,时间应该零点几秒吧,在用最早的版本时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今天升级了1.206版本后,问题依旧:开始很稳,突然之间就会掉高度,而且大油门拉起后又连续几次出现这种情况。断电重启后症状消失,一会又会出现。以前飞KK,可以乱飞,没压力,玉兔买了以后就没敢飞远过,不知什么时候又会出问题。电池虚焊、信号线虚接,这些都检查过,电调供电也每路都查过,甚至试过单路电调供电。

有解决方案的摩友帮忙分析解答!

网友:
聯繫兔子技術員,問問情況,說不定要寄回去檢查一下。

楼主:
问过,说他们的产品没问题,还没听过有这问题等,说可能电池虚焊,让仔细看说明书!呵呵。

网友:
我们确实没有这个问题出现过,也建议你发回检测的

网友:
检查连接接受的线是不是都紧了,接收机有没有问题

网友:
教你一个办法,除了飞控,其他所有东西全部换一套再飞,可以排除是否为飞控故障,简单明了,就是花点钱…

网友:
还要花钱?LZ手上不是有KK?换上去试试不就明白了

网友:
楼上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