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12带锯买回多天,抽点业余时间经过改良好用多了

楼主(2012-04-19):
5012带锯总体结构是不错的,用过的朋友都知道有点缺 陷,第一(调节锯条松紧滑块间隔有0.5mm转动时转盘会不平,造成锯条容易掉),第二(被动轮是用轴套的也不理想),第三(马达散热不好,汤手的不改一下工作时间长会烧掉),我改好后今天下了几块料,用原配锯条耗时50分钟,感觉状态良好,以上都是在坛里学的,谢谢大家 ,(下一步准备装冷却装置)

剪二块0.5mm铜片

剪二块0.5mm铜片

铣平

铣平

很吻合

很吻合

装上没松动感觉了

装上没松动感觉了

用3.17断刀杆磨一把卡簧槽刀

用3.17断刀杆磨一把卡簧槽刀

车条回止卡簧槽

车条回止卡簧槽

装好

装好

把被动轮拆下,配好轴承(这种很好带油槽的)

把被动轮拆下,配好轴承(这种很好带油槽的)

和二个平压滾针轴承

和二个平压滾针轴承

上床找正

上床找正

车好轴承位

车好轴承位

上铣床找正

上铣床找正

铣好平压轴承位

铣好平压轴承位

网友:
不懂,看着挺好

楼主:
继续

继续

装个6mm注油嘴

装个6mm注油嘴

装好轴承

装好轴承

装上被动轮

装上被动轮

马达也改

马达也改

乱开点看过,证实是铜线马达

乱开点看过,证实是铜线马达

前后蓋分别钻9个10mm散热孔

前后蓋分别钻9个10mm散热孔

网友:
传说中的沙发。

网友:
电机改的很有新意,继续。

网友:
没有一定的功力不敢这么大改动啊

网友:
楼主工具齐全,铣那个轴承位我还以为就是直接放在工作台上的呢,原来是有回转台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409
看我的垃圾带锯改造

网友:
尾部的风叶要反着装,才有更好的效果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反装了,忘了说明(反装有利风强制吹进散热孔从对面排出有利带走电机线圈的热量)

网友:
降噪方法?

楼主与其他几位前辈的5012帖子对我很有帮助,谢谢!

5012的说明书上,从动论是有轴承的,如果我告他们诈欺一定能赢。我用了一会儿发现从动轮发出很大的高频噪音,拆下从动轮才发现不仅是没有轴承,更没有润滑。在轴上涂了黄油以后尖叫声才消失,算是解决了一个噪音来源。

我发现,在晚上噪音还是比较明显的,可能会打扰到家人和邻居。我在架子下面垫了纸板,尽量把螺栓都上紧,但是除了正常的电机、皮带轮、锯条的声音之外,还有比较大的呜呜声,架子也在轻微地颤动。

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可以把噪音降到最低呢?

网友:
这个带锯最大的软肋是底座和机身之间只有一根轴连着,而且就是简单的轴和孔的关系,间隙还特别大。
好带钜是轴承结构的,间隙就小多了。
可以看我的帖子,尝试垫上一点紫铜皮。减小间隙,声音能变小不少。

网友:
车系都派上用场了

网友:
电机那样是为了散热?

网友:
这样散热是可以的,家里灰尘小,问题不大。
如果是工业用途,哭都来不及

网友:
   球铁套(也是轴承的一种)改滚针有必要,面上加推力无必要,因为本身带盘受力是向下趋势.加了推力还要防锯末进入. 两个带盘设计时就是轴倾斜2度(机密哦,防脱带). 带锯条天然有微小不规则扭曲的,从动盘可以轻微晃动就可以自动适应带锯条走势. 所以导板和手柄改造就无必要.
  马达改得蛮好,实际时间用的长了确实太烫.
带盘机架的晃动是非常不好的,容易冲齿断牙,所以一定要改进的.
调整配重的手柄上那6mm勾弹簧的要改成8mm的比较耐用.

防震:  两个轮子不能触地. 地上铺几块抹布垫着效果好. 马达皮带要收紧点.
   拉机器的那个手柄用布条抱一下就不会敲侧板.
反正在用时,能清晰听到锯的丝丝声和交流嗡嗡声,没有其他震动声就ok.

总而言之: 谁能把锯条正常用钝而不断,就是带锯老师傅了

楼主:
大家能主动交流使用心得真好呀,又学习了

网友:
楼主东西都全了,啥都可以随心所欲,为所欲为的大干了。祝贺您。

网友:
楼主转啊转啊。转的我迷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的5012的机体并没有前后晃动,也没有左右晃动,也就是基本没有水平方向的晃动。但是机体在切削时会垂直(上下)震动,比较明显。不知道这是不是正常的?

机体与机架(底座)的连接轴那里最大的的间隙在0.1到0.2。不知道有没有塞铜皮的必要?好像楼主没有在这里做改进。

从动轮调节滑块我就不改了,电机要学大家改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空载情况下表面很难看到从动轮晃动的(18楼说允许有点晃动来补偿锯条本身的不平行)你说的情况应是锯条引起的,换条好点的试试吧,我昨天下午工作了50分钟,没发现你所说的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说(机体与机架(底座)的连接轴那里最大的的间隙在0.1到0.2),可能我的是新机,感觉不到这里有间隙所以暂时这里不改

楼主:
回复 网友C:

每边压锯条三个轴承是可调整的,顶锯条的那个要到位,左右夹锯条两个要调整与工作台平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压锯条轴承是通过偏心来调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上下震动应该是锯条的问题吧。
不过机械这个东西,牵一发动全身,也可能是别的地方的问题
把给尽量减小点试试,看看什么症状
试试空载什么状况。
我也是一点一点的试验才调整好我的旧带锯的。
先用着,慢慢的就能发现问题了。
注意新锯条刚开始别锯的的太狠,要磨合好。

网友:
回复 网友D:

感谢楼主和各位。用起来真是提心掉胆,原装锯条很快断掉的可怕经历在我心中留下了永久的创伤……没法子,锯条实在是贵得离谱。

好像空载机体上下是不颤动的。可能是新锯条的问题。原装锯条运行得比较平稳,断掉以后换了CLARE的锯条,空载和运转的时候都可观察到每转一圈,有一小段左右摆了一下。锯缝比原装锯条要宽一些,虽然锯条厚度是一样的。

皮带轮好像张得越紧,“框框”的声音就越大,所以我调得很松。主要的噪音还是“呜呜”的声音。能降噪的地方我都想到了,但是隔着墙在另外的房间还是能听到,和洗衣机的声音差不多大。

压锯条的轴承(导轮)的压紧力,我调到用手去转轴承的话,勉强可以和锯条做相对运动。我不明白是调得紧了还是松了?

到底是导轮和锯条完全压紧、不能做相对运动的状态比较好?还是调得较松、导轮可以轻松地相对锯条转动的状态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先准备一个 弹簧称或小电子吊秤。 拉手柄处,轻轻提起,大概是2kg。 锯薄壁管之类的要用细齿,重力大概小于1.5kg。一般锯块料锯大直径,机头翘的老高时,先要收紧弹簧,在这个入锯的高度将重力控制在2kg以下。等机头慢慢落下后(锯入一半)再放松弹簧,依然控制在2kg左右。。。

控制好机头重力,再调整张紧力到锯条不打滑为止。

张紧力手感掌握看下图。

如果听到每圈一次的异声,那么离断不远啦!

网友:
回复 网友E:

确实要买个弹簧秤。祈祷这根昂贵的锯条长命百岁……

楼主:
刚下条20*20的方料

测量垂直度满意

网友:
我的带锯也到了,不过还没有时间调试好,锯条还会掉!特地拆来看一下,被动轮是轴承的,不用改了,蜗轮是铜的,看起来不错!

网友:
改得很不错好使多了是目的

网友:
另一噪音源

我发现“呜呜……”的噪音,很大程度源自于底架上抬机器用的手柄。

开始我只注意到这个提手敲击侧板的“当当”的声音,于是在侧板上贴了泡沫垫。“当当”声确实没有了,但其实底架像一个音响一样,任何一点点震动都会被放大,所以很小的震动都会发出较大的噪音。

我发现xujianshan君把抹布包住提手的方法更好。总之要让底架上的提手完全不颤动。

说实话这个底架的设计是比较失败的,地恩地的看起来好一些,肯定噪音更小。

网友:
今天刚买了一个回来

网友(2013-05-11):
楼主能帮我改造一套吗? 或者租带锯我用都行。酬劳qq谈壹陆壹柒陆伍肆陆

网友(2013-11-28):
有点不解:平推轴承位为什么不在车床上一次完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