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帮忙一下,我的5.8G图传为什么屏幕一黑一黑的

楼主(2012-04-19):
请大家帮忙一下,我的5.8G
图传
为什么屏幕一黑一黑的,我放在四轴的上。5.8G 500MW图传。大家有这样的情况吗

网友A:
我的不止是黑,还是没信号

网友B:
 正想入5.8G500MW呢!!

网友C:
我用过5.8G的不到半个月就烧了管子,上1.2吧!最耐操

网友D:
你的图传是不是很热?同样功率的5.8和1.2比起来,效率要低一些,能量损耗大一些,所以对散热要求更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