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futaba 10C pcm进

楼主(2012-04-19):
超级新手,刚刚入魔一个月不到,入手了10C PCM

很多设置在说明书上看的云里雾里的。

所以想请教一下用这个控的大大一些设置问题。

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回帖,然后站内短消息加QQ

非常感谢。

网友:
有什么问题直接发在论坛里,这里达人很多,会逐一帮你解答。

楼主:
这个新手哦。

很多小白的问题,因为要使用凤凰模拟器

1,如何创建新的模型

2,如何转到PPM模式

3,如何关闭混控

网友:
model菜单添加新模型,默认没有混控,教练模式设置ppm输出(=^.^=)

楼主:
唉。。。。。恨不得吃安眠药了。。。。。。
我要是知道这些,,,就不用QQ了

网友:
标题

按mooe键进入BASIC MENU菜单,如果不是(看屏幕上方那行)就好再按一下mooe键。找到PARAMETER菜单按PUSH键进入。移到TYPE一栏,滚动转盘显示HELICOPTER,然后按下push键不松手。右上角会出现提示,在按下就可以了。系统会默认为无混控,接着移到MODUL一栏滚动转盘就可以选择PPM信号输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