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右边舵机一通电就开始转!

楼主(2012-04-19):
昨天进了水,今天把舵机拆开后,发现一通电舵机里面的电机就开始转,没法停下来,是不是电阻坏了?

网友:
1、舵机驱动桥烧了;
2、单片机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办法修吗?

网友B:
舵机电阻可能坏了,舵机不能随便换,详情见我的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舵机电阻可能坏了,舵机不能随便换,详情见我的帖子

不知道你说的那个舵机电阻是哪个?
在电子电路中,除了电源保险电阻、功率负载电阻等低阻值的功率电阻会出现烧毁故障外,一般是不会出现烧毁的……
我猜:你说的这个电阻因该是舵机反馈电阻吧?
它是不可能因进水烧毁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办法修吗?

不是我小看你,连电子电路怕水这个基本的常识都不清楚,何谈修理?
再说,估计你也没这个维修技术……

花80元+邮费买个新的主板吧!总比花钱买了一堆电子元件、维修工具、维修仪表回来后折腾了半天,因维修经验和技术的欠缺而最终没有修好,这钱就花冤枉了不是?

网友:
昨天进了水,今天把舵机拆开后.......

不试白不试。
建议LZ用电热风筒把主板吹干(不要太近)
后再试。

如仍不行,只好买主板更换了。

陈伯

网友(2012-08-06):
911一个新的也不会很贵吧? 裸机哈···  80快买一个主板·· 我还情愿多花点钱直接买个裸机算了·······   个人见解哈·  说错了别喷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