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diy个光驱雕刻机....可惜笔记本没有并口

楼主(2012-04-19):
想自制一个微型的雕刻机.预算内不多 打算也用光驱去改造....可惜电器部分不知道怎么办...网上买的接口板都是用并口的..可是笔记本没有这种接口啊...
usb的mach3接口板又要500+ 太贵了....有高手能告诉一下我能怎么办.............

网友:
网上有笔记本PCM接口的并品卡呀,150以内。淘宝上找下就是了。并且只能用这个硬并口,USB转并口线才十几块一根但是不能用滴,我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USB转并口线不能用吗,都考虑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像是不能用的....所以我也在烦恼中

网友:
USB转并口线确实不能用,它不是实时的数据,只是模拟,我亲身试过。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7651   有USB CNC,还用什么并口

网友:
并口已淘汰,有USB的控制板,有可能将来可以用android当主机,接个手机上去就行了。

网友C:
以上都太麻烦了,花200-300买个旧电脑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上都太麻烦了,花200-300买个旧电脑主机

钱多没地方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