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座的轴承咋个上油

楼主(2012-04-19):
带座的轴承上面有个油眼。看着像是打黄油的空。到底是打黄油还是机油啊。

网友:
不是有个黄油嘴吗

网友:
这种应该是打黄油有油嘴在左上方

楼主:
确定是打黄油,那俺明天就掂黄油枪哒哒哒打一通了。别介打完了大家再说可能是打机油。。。。。。。。。。

网友:
黄油不是随意打的.也有标号的.搞清楚先

网友A:
专业的应该上润滑脂,不应该是黄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专业的应该上润滑脂,不应该是黄油

网友:
如果打不进去黄油,可以用小刀挑开轴承的封盖加满油,然后再盖上。轴承的封盖无论是铁的还是塑料的,都可以揭开。

网友:
座子里面的内凹面与上面的黄油嘴相对应的地方有一圈油槽,轴承外圈一侧有油孔,油孔与座子油槽是对应的,通过从黄油嘴注入润滑脂,就能直接加注到轴承内部!
外球面轴承是两层密封的,里面是橡胶圈密封,与外圈一齐旋转,外面是铁片密封,与内圈一齐旋转,把盖子弄下来再注油,密封结构就破坏掉了!

严格来说加加注的润滑脂要与轴承相同,一般讲加注长城的低噪音锂基轴承润滑脂就可以的。

网友:
那么大的黄油嘴看不到

楼主:
非常感谢,看样俺打黄油是没事了。

网友:
放在有黄油的容器里面加热,黄油就会渗进轴承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