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副翼用斜盘舵机推荐

楼主(2012-04-19):
请各位老手推荐450用无副翼斜盘
舵机
,性价比高的,933力量小了点,kst的113,怎样,看参数力量差不多啊,格宁的D95怎样?还有蓝剑的一款力量很大,不知有没有人用过。不考虑260,DS95啥的,还消费不起啊。

网友A:
933 新手绝对够了,说不够的那是拿933玩3d了

楼主:
蓝箭D10012MG,这个怎样,参数很诱人啊

网友B:
一试就知道了,呵呵

网友C:
天峰MG337很不错,性价比绝对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您用过吗,说说感受

网友D:
我用3GX配MD933怎么调都不行,换KST215就ok,也不知道是MD933的虚伪、力量、还是速度问题,或者综合影响。
933用在有副翼对我的技术还是够的,现在就航线简单翻翻。

网友E:
ds929mg调试成功,航线没问题

网友F:
我早就用ds929mg了,但是说实话,这个舵机不咋地,和933差不多

网友G:
我的两架无副翼450用的就是115mg和113mg

网友H:
我的1架无副翼450用的就是ds939mg

网友I:
进口的话耐炸的是260MG,一般的就属5065和410M,国产的比较好的成熟产品有115MG、113MG、和新款933(老款的933除外),悬停和3D足够了,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