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特250

楼主(2012-04-19):
请问大家谁知道艾特250
模拟器
的设置参数和调试方法?

网友:
如果是原装的模拟器 模拟不了 3d

网友A:
 要开电源,选择“H”(直升机)模式,就是控左上角的那颗按钮,注意一下“LOCK”,在通道正反开关的最后一个,取消“LOCK”后才可以更改遥控模式,两个旋钮也才能起作用。祝LZ好运
我了个去

网友A:
补充一下,FMS早点丢掉吧,你不是win7的话就去买个4合1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网友A:
原帖由
lhy1980
于 2012-4-23 10:49 发表
谢谢各位高手指点!
 我只是被坑过的一只未破壳的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