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控部分差不多搞齐了

楼主(2012-04-19):
酝酿了很旧,电控部分差不多搞齐了,大家看看还差什么?

电控元件

电控元件

网友:
做雕刻机吗?

网友:
没看到主轴。。

网友:
还差很多,慢慢来.

网友:
我已经看得眼花了。

网友:
主轴应该在纸盒里
还差个电脑

网友:
电控部分我就差台电脑.

网友:
驱动型号是IM483-34P1-8P2 ?¥120/个 ?

网友:
原點開關和限位開關... 看不仔細。

樓主還缺了接線的線材....

网友:
只要不差钱,什么都好说

楼主:
这一路算下来,电控部分都快上千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凑齐!

楼主:
有没有做过的大哥指点下,列个清单什么的,给小弟参考参考!能做多大行程的,电机2A的,丝杆选多大,光轴选多粗,一片茫然,中毒不能自拔啊,先谢谢各位大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