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气管倒出大量黑油

楼主(2012-04-19):
请教下各位老鸟,这正常吗。风神50怠速下,烟很淡啊基本上看不见。将机器倒立,排气管倒出大量的油。而且现在打不着了。求救啊

网友:
哦买噶 你干什么了

网友:
发动机缸内油很多 太富油了 把火头拆下 你启动器启动机器将废油排除就可以启动了

网友A:
出黑油拆发动机检查吧,正常的发动机不出黑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出黑油拆发动机检查吧,正常的发动机不出黑油的
也不是的,本身富油,本身排气里面很脏,黑色很正常

网友B:
  油机真麻烦~~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油机真麻烦~~
有这样的看法很正常,只是没找到油机的乐趣而已

网友:
个人觉得应该是太富油了,起火塞拔下,倒出油试试

楼主:
感谢各位。感谢

网友(2012-06-04):
长时间怠速运转,排气管内会存油的,倒掉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