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啥我的naza总是往前飘呢?

楼主(2012-04-19):
松杆,naza就会慢慢前进,不是左也不是右,每次都是前进。按理说应该原地不动啊,外因除外。
1.02和1.04固件都这样。
确定遥控器已校准。
默认感度。

楼主:
补充一句,naza套装,风火轮机架。

网友A:
我的也是,不过是快快前进,发回深圳写清楚问题,回来以后就好了。

网友:
可能的话前后电机位置对调或者改变飞控机头方向,看是否是电机一致性问题

网友:
我的是向右跑,大家判断我的是遥控器问题,我个人感觉不大像

网友:
 先看疆 是否正确   不正确的话虽然可以起飞但是会自动跑偏       再看遥控通道微调 感度是不是一样   最后都调试一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不过是快快前进,发回深圳写清楚问题,回来以后就好了。

我也想把我的 naza 送修,想问一下
一 送前要先跟谁联系?
一 是送到 dji 还是 代理去?具体地址是什么?
一 一来一回需时多久?

楼主:
桨当然没问题。
微调也木有,全部置中。
偶玩了快十年航模了,也8是新手了。
这个现象很妖怪啊。。。
DJI木有技术员关注下么?

网友:
先对调电机连桨看看,如果还是往前那就是飞控的问题了,你的是DJI原厂电调吗?如果不是的话记得校准油门行程

网友:
我的刚刚装好,也发现了类似的问题,是向后,向右,非常缓慢,还有一个就是机头逆时针旋转

一开始觉得是风的因素,今天完全静风,又试验了下,还是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
Naza 真是問題多多!

网友:
我的也是往后跑。快速的,后来没玩了。直接换悟空

网友C:
机架结构是否结实,飞控减震是否到位,桨平衡是否过关,电机和电调的匹配,电调的行程校正,遥控器的中立点是否有稳漂,都会导致实际飞行效果发生偏差。。。
论坛上见过电调行程不一致往前跑的,遥控器跑中立点往前跑的,没校准遥控器往前跑的。机架单薄震得飞控不行、大双桨乱飘的~~~ 多了。
耐心逐步检查吧,调好了也可以达到室内打台球的稳定度。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机架结构是否结实,飞控减震是否到位,桨平衡是否过关,电机和电调的匹配,电调的行程校正,遥控器的中立点是否有稳漂,都会导致实际飞行效果发生偏差。。。
论坛上见过电调行程不一致往前跑的,遥控器跑中立点往前 ...

这个讲的还是满中肯的,个人的问题,根据上面的建议,机架是F450原配的,安装的很妥当,主控用了很厚的3M缓冲胶带牢固的粘接,这些应该没问题

不过电机,电调,浆平衡这方面怎么检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把我的 naza 送修,想问一下
一 送前要先跟谁联系?
我联系了代理,拿到了地址和收货人信息
一 是送到 dji 还是 代理去?具体地址是什么?
DJI,深圳的一个地址
一 一来一回需时多久?
一周以内

网友:
等听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讲的还是满中肯的,个人的问题,根据上面的建议,机架是F450原配的,安装的很妥当,主控用了很厚的3M缓冲胶带牢固的粘接,这些应该没问题

不过电机,电调,浆平衡这方面怎么检测呢?

我是先玩直升机再玩固定翼FPV最后入四轴的,所以教早接触电机电调匹配,双桨和动平衡的问题。

电机电调匹配:
电机和电调加电,慢慢逐步加油门到100%,手拎着马达感觉马达是否在某个油门点有震颤,如果有,尝试改变马达进角,一般的好盈电调有3种进角,高、中、低,逐个尝试,直到全油门行程都达到马达最小震颤,或者全油门行程都无震颤。当然也有的马达和电调匹配不好,始终有震颤,就只能换设备再试。之前天行者玩FPV,遇到飞速达FC3542-06和好盈40A匹配的问题,各种进角都在巡航油门点附近有震颤,录像下来全是水波纹没法看,后来更换郎宇的马达才解决了。

桨平衡:
固定翼看桨平衡是否好,首先是看是否两个桨配平,没有配平的,要帖薄胶带配平。然后是飞起来看有无双桨痕迹。
找个调直升机双桨的作为双桨示意图吧,很好明白。因为固定翼桨绝大部分是注塑一次成型,配平可以处理,动平衡要调还未有有效的办法,买的时候看运气。

手里如果有H或者江南飞控,调振动和桨平衡就更直观、省事儿,看振动指数就能知道现在桨配平是否有效果,震动是否达到需要。

楼主:
全套naza配置了,机架、电调、电机、桨,全是原厂标配啊。
实在是不知道还能调试什么。
至少我是不知道除了换掉某个配件外,还有什么可以让我调的东西。。。。。
遥控器校准也都正常。
你们的明白?
这机不是我七拼八凑组装出来的!
除了遥控器不是DJI出品。
难道naza本身绝对不会有问题,问题肯定出在玩家身上的?给点建设性的意见嘛。
昏死。

网友:
实在搞不定还是发回飞控等dji诊断是否有问题吧。

网友:
对,反厂吧

网友E:
为什么 LZ 会认为 哪吒 在悬停的时候 即使没有风 没有环境干扰 就必须 一定要 原地不动呢。。。 多么奇怪的逻辑啊

以目前的科学技术 在没有第三方参照物修正的情况下  是做不到 原地悬停不动的  哪吒就没有这个功能

缓慢的 漂移 是很正常的事情 。。。。。。

我倒要看看 谁的哪吒 能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 原地悬停1分钟 不漂移。。。。

网友:
路过。我的哪吒也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 LZ 会认为 哪吒 在悬停的时候 即使没有风 没有环境干扰 就必须 一定要 原地不动呢。。。 多么奇怪的逻辑啊

以目前的科学技术 在没有第三方参照物修正的情况下  是做不到 原地悬停不动的  哪吒就没有这个功 ...

我什么时候说过“必须、一定”两个词了?
我说的是“按理说”应该不动,以中 国人的说话习惯来看,正确的理解,不动是naza设计的趋向,应该无限趋向这个状态,
这个逻辑有问题么?还是您的理解有倾向?
何况我的naza总是很明显的向前飘,不会其他方向飘,既不是各向同性,也绝对不是缓慢的飘,如果你不管它,它会向前越来越快!

网友C:
NAZA不带GPS定点的,必然漂。“应该不动”都是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NAZA不带GPS定点的,必然漂。“应该不动”都是绝对绝对绝对不可能的。

地球人都知道NAZA不带GPS,或者我不知道这个事?还是我不懂什么叫GPS?
这样无休止的讨论什么叫“飘”,什么叫“应该不动”,咬文嚼字没有神马意义。
我想多数人能看懂我说的什么意思,我任何时候也没表达过NAZA必须跟钉子一样原地一动不动的观点,就算它有GPS也做不到。
所以我最后再明确一下我的观点:
漂也看怎么漂,如果排除外因,各向同性,在各个方向都有一点随机的漂移,并且这个飘的幅度在多数人认可的、一定的范围内是正常的。
但是我的NAZA非常明显的只朝一个方向飘,在无人干预的情况下会朝着这个方向无法自我修正的飘下去,甚至越来越快。
如果大家认为这样的现象也是正常的,那就没有讨论的必要了。

网友:
标题

我理解楼主的意思,如果在飞控后面垫高点会不会得到解决呢?如果飞控的水平面跟四电机的水平面不平行,我想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呢?如果外观看上去是平衡的,但飞机有过炸机,飞控的内部,或飞机的外部出现相对不平行,就会出现你这种问题,这种情况建立在遥控器校准的前题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杆,naza就会慢慢前进,不是左也不是右,每次都是前进。按理说应该原地不动啊,外因除外。
1.02和1.04固件都这样。
确定遥控器已校准。
默认感度。

看看 你的发帖  "按理说应该原地不动啊"   这个 请你解释下 我应该如何理解 。 前飘也好 左飘也好 右飘也好 随机飘也好 都不是原地不动的概念吧
“松杆,naza就会慢慢前进” 如果机架完全水平 重心完全中间 动力设备 都非常接近平衡状态 那么 漂移可以做到随机  但是通常不显示 的所以漂移或者说大体的漂移总是一个固定方向 只要很慢就正常
LZ 我的理解没有错  是你的要求太高了

网友:
看LZ如何让大疆把一千多块的飞控修到不漂吧。。。。  等LZ成功了我也效仿。

楼主:
原来naza朝一个方向飘得飞快也是正常的。
航模我也玩了10年了,看来我连一个不带GPS的飞控应有的正常的姿态都不懂。
是鄙人少见多怪。
某几位都是高手,佩服!

网友:
LZ一开贴就提到“松杆,naza就会慢慢前进”,按这个描述,以NAZA的性能来说是是完全正常。
怎么回几个帖子又变成“naza朝一个方向飘得飞快”,按这个描述是肯定是不正常的,之前谁也不知道LZ所谓的飘是什么概念,也没有视频说明问题。
“naza朝一个方向飘得飞快”和“慢慢前进”是完全两个概念,一般认为四轴的:
“飘得飞快”是指飘严重到1秒钟超过2米或者以上的距离,是无法接受的。
“慢慢前进”1秒钟飘1米或1米以内的飘可以算正常。
不知道LZ 29楼的“飘得飞快”又是什么概念,有量化的指标比较好判断,需要大家帮你判断问题,尽量或者不用模凌两可的句子来形容。

如果四轴出现这种1秒钟飘了超过2米的话,我一般会先检查四轴的重心配平,没问题的话,通电就用纯手动模式试飞,飞控不介入操作,是不是飞控的问题就一目了然。
如果还飘那么厉害的话,再拆掉桨,分别测4个马达的转速是否一致。

解决问题是目的,激动木有用。。。LZ冷静。。
模型玩了10年并不代表什么设备到你手里都能调好,全面分析和测试才能找出问题所在,不然匆忙把飞控发回去,DJI检查完认为没问题再发回来,你收到还是一样的问题,再发回去,一趟趟的,得救活多少快递公司啊。

网友:
我的故事是这样的,dji naza全套一开始飞的没什么异常,后来突然会起飞的时候屁股先抬起,在空中的时候也会超前飘,而且很快,需要把遥控器的俯仰微调调到底才能平稳;飞行5分钟以后,情况会有所好转,也就是飘得慢一点或者甚至不飘了;因为led模块也坏了,所有就整套返厂了,然后回来就好了。

不过dji没有做到位的是,回来的东西led模块换新了,盒子里面没有任何留言,我也不知道飞控飘这个问题有没有被修理,或者仅仅是换了张双面胶解决了问题。

网友:
上面有幾位都是儍的,我一看就明白lz所講的,但lz可能講的字眼有些,"捉字派," 的人喜歡 "捉字",  lz的意思是,(如果排除了槳,电調,电機), naza機頭往 東南西北方向都向前飄這就是不正常了,因為如果氣流做成的飄,jj不一定往前走的,如只向前飄 (排除了槳,电調,电機)那就是飛控的問题

网友F:
各位都先缓口气,慢慢说,别着急
关键是看飘的速度,如果刚松杆的时候低于0.5米每秒是正常现象
另外你们说的随机飘的状态,其实是非常难达到的
这需要安装时IMU平面和桨平面完全一致,并且IMU朝向角度非常精确才行
稍微有点夹角,就会造成姿态调整时产生一定的偏差力矩,造成机体朝一个固定的朝向飘动
提高姿态识别频率和动作调整频率,理论上可以减小飘动的幅度
但这又是个两难选择,因为提高提高姿态识别频率的话,IMU测量的的滤波效果就会减弱,抗震动及环境干扰能力就会降低
所以姿态识别的频率必须和姿态识别整确度和抗干扰能力进行平衡和调优,这需要进行大量的调试工作

(顺便说一句,XA飞控的算法我感觉就是过于追求姿态识别频率,而造成正确度及抗干扰能力下降,所以XA的无风定位能力强于DJI,但抗环境干扰能力弱于DJI)

网友:
当然,如果飘动速度过快的话,就要从结构平衡度和IMU安装朝向上多检查一下,
结构平衡度包括电机安装角度,桨平衡度,多轴桨平面的一致性等静态平衡度
以及电机转动时各种转速下的电机动平衡,机架共振等动态平衡度
如果结构没问题的话,大概就可以判断是IMU或者主控芯片的问题了

对DJI飞控来说最可能的问题可能是飞控内减震海面松动、松脱,不过不管是什么原因,只要判断是飞控问题,还是返厂比较好

大家的意思不是说DJI的飞控不会出问题,而是应该在做完充分的排查之后,再来判断是不是飞控的问题
说的都是排查的经验,模友们完全可以就排查事项来进行交流,已经查过什么,还可以查查什么之类
毕竟活到老学到老,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嘛。

网友:
引用 网友F:
各位都先缓口气,慢慢说,别着急
关键是看飘的速度,如果刚松杆的时候低于0.5米每秒是正常现象
另外你们说的随机飘的状态,其实是非常难达到的
这需要安装时IMU平面和桨平面完全一致,并且IMU朝向角度非常精确才行
...

排除其他設備問題,jj向同一方向飄肯定是飛控問題,我們有三個飛控試過放在同一隻設備的jj,在室內藍球場,  其中兩隻飛控推油,直向上飛,松杆,不規則飄浮,另一隻只往前很慢很慢的飄,jj頭不論向東南西北,都跟lz一樣, 回廠修N次後,現在以沒有只往前飄, 註: 所有設備都是dji,除了apc槳! 你說,只往前飄是否正常,為何其餘兩隻不會? 為何修回的不會? 你的飛控又是否只往前0.5米每秒的飄?

网友:
我上面也说了,没说过飞控不会有问题,如果你的结构检查下来时比较平衡的,可以判断是飞控问题,你不正是这样判断的吗?
你说的 "jj向同一方向飄肯定是飛控問題" ,也是建立在你们那个机机经检验是足够平衡这个前提下的

网友:
要不想自己排除问题,或者是没能力排查,还是整机直接发给DJI得了,反正都是DJI的套装,让他们调好再发回来不就行了。没啥好纠结的。

网友G:
  仔细的研读了N遍此贴,受益非浅!多点这样的辩论贴,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经验说出来。这样的贴子是给我们新手造福了!!!  谢谢先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仔细的研读了N遍此贴,受益非浅!多点这样的辩论贴,大家都可以把自己的经验说出来。这样的贴子是给我们新手造福了!!!  谢谢先

就是! 討論嗎! 討論也給那個甚麼ston..xxx插進來攪屎棍一番

网友(2012-06-06):
一搜,naza的问题还真多哟。不是固定向前跑就是固定向右跑。

网友:
一直想知道悟空在姿态模式是怎么漂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松杆,naza就会慢慢前进,不是左也不是右,每次都是前进。按理说应该原地不动啊,外因除外。
1.02和1.04固件都这样。
确定遥控器已校准。
默认感度。
解决这个不动遥控都是前进问题还有一个最简单的方法,什么都不要动,把安装哪吒飞控后一半底面再多加一层双面胶,让飞控的水平面前低后高这问题马上解决了,不信试试就是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池在重心上吗?要是东西都在,还这样就就返厂。

网友:
重心问题

网友:
再多加一层双面胶比调整什么重心都厉害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