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模友飞越zyx升降和副翼的问题

楼主(2012-04-19):
今天收到了小姨和飞越旋翼头,按说明细心地接好了线及调机。用的题天七控,十字盘用普通十字盘。调好后的十字盘升降,副翼,螺距的舵面和有副翼的一模一样,舵螺仪正反也调好了(往一边倒时,舵面会向另一边作出修正)。于是上桨试机,但奇怪的事发生了,打副翼会前后倾,打升降会左右倒,但十字盘的舵面跟有副翼的一样。试了多次未果。后来将接收里的升降和副翼反接,控制正常,但舵螺修正按原来动作修正,十字盘舵面也和有副翼的升降和副翼反了。有模友知道什么原因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么?谢谢!!!!!!

网友:
有福一路过,帮顶,有打算升级无副翼~~

楼主:
上面是无副翼十字盘各舵面控制情况,跟有副翼的完全一样。

早上重新换回有副翼头又正常了,真奇怪。盼模友帮忙解决。谢谢

网友:
在公司看不了视频。但是看了LZ描述因该是大桨夹装反了

网友:
检查遥控器是否取消了混控
检查小姨子安装方向设置是否正确
检查舵机正反向是否正确
最后才是检查修正方向是否正确

网友:
楼主 你要拿起飞机 前后 左右摆 看看修正方向对不对?

网友:
回复 楼主:

楼主,楼上几个说得没错,你都查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