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SK 滚珠丝杆轴承座解剖

楼主(2012-04-20):
前天收了三根NSK滚珠丝杆,两头都带轴承座,其中一个连电机架。今天拿了一个轴承座给拆了看看里面到底试过什么东西。兄弟们给把把脉,该CNC用这个座子好还是做一个。座子有点厚30MM,还没破处,要重新打安装孔、攻丝,不知硬不硬。

正面。带橡胶防尘圈。拆不下来

正面。带橡胶防尘圈。拆不下来

反面

反面

轴承座盖正面

轴承座盖正面

轴承座盖反面,也带橡胶防尘圈

轴承座盖反面,也带橡胶防尘圈

轴承有两个。7001A,外28内12

轴承有两个。7001A,外28内12

这个不知叫什么,安装位置看装配图

这个不知叫什么,安装位置看装配图

垫片。0.1MM厚有2个垫在轴承该和轴承之间

垫片。0.1MM厚有2个垫在轴承该和轴承之间

轴承是配对的,型号一样一个标DL0186A一个标DL0186B。另外轴承上还有图上的配对标记

轴承是配对的,型号一样一个标DL0186A一个标DL0186B。另外轴承上还有图上的配对标记

装配图1

装配图1

装配图2

装配图2

未拆解全貌

未拆解全貌

网友:
重做还是用现成.这个看你自己的设备或资金或者设计情况.

单从技术加工角度来看..重做的质量一定比不上这个.

从设计的角度来看.自己重新配做.很多形位数值都可以很灵活.

还得看你自己的实际情况

网友:
不错,中间那个铁环,内外径是多少,与轴的防尘环的配合是如何,能PP说明一下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内19外28厚0.1.外径和轴承外径一样,内经比轴承内圈的外径大一点点。垫片直接贴在轴承上,橡胶防尘环固定在轴承盖上,和垫片是不接触的。垫片是由轴承盖压在轴承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