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买了一台小带锯不知为什么老是锯偏?

楼主(2012-04-20):
新买了一台小带锯不知为什么老是锯偏?哪位知道如何调整?请指点。谢谢!

网友:
开锯路了吗?

网友:
下扶正器没安装到位 那个轴承应该是扶正轴承吧?第六张照片

网友:
img 01304那张图片 那个轴承没有靠锯片边面上

网友:
那个轴承的位置是对的,应该是抵在锯片后面。我有一个结构一样的小带锯,开始老是走偏,后来经过调整才走直的。你要仔细看说明书,上面有教你怎么调整的,或者上youtube,那里也有很多短片教你如何调整带锯。

网友:
带锯都是要仔细调整的,‘
木 坛上倒是用带锯的人很多, 有不少详细的调整方法和视频

细心点, 上面三个下面三个定位螺丝, 先全松开 然后 让带锯跑下, 再调到靠近带锯,
判断不准就在锯片上垫纸上紧

网友:
那个轴承是顶住锯片的, 可前后调,

网友:
1、锯片与靠山不平行;
2、锯条质量差,“让齿”;
3、锯条张紧力不够。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我回去试试。

网友:
一个这样的小带锯要多少米,楼主密一下,谢谢~

网友:
我的带锯调跑偏是调背面的手柄,这边的旧货市场也有这台,印象中600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青岛地恩的6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