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下配置是否妥当?

楼主(2012-04-20):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标题

2200毫安的电池?一下就没了

网友:
提些建议,电调至少用飞腾,4s以上电池,不要用2200的电池,太小了,用两块4000以上的并联,不要用那个集线板,环形电流的磁场会干扰飞控,轴距也可以再大一些如1.2米,以提高稳定性。
另外估计楼主是航拍用的,这么大轴距不适合用高脚架,应该在每个电极臂的末端做弹簧片当起落架,所以用低脚架的云台比较好。

网友:
电池没问题,以这个配置来说重量可以暂不考虑,电池尽量大些。
连接方式:电调输入线并联起来接电池,输出线接电机,信号线接飞控输出,接收机接飞控输入,这个问题多看看教学贴就明白了。
有不明白的可以再问。

网友:
那一般的四轴也不能用电调的并接板吗?

网友:
你这配置我直接无语了,3s2200mah的带10公斤........
这电机最少要上6S的电,建议用8S电池,否则转速低了稳定性较差,或者你选KV高点的
另外全重10kg,效率配的还可以的话,你的悬停功率大约在1300-1500w,如果你用6S电池,悬停电流就得70A,满油门差不多100A,2200w
6S 10000mah电池两块并联的话,能悬停15分钟左右,电池就得2.5公斤左右
另外你这么大电流也不能用那种配电板,估计得烧了

看样子楼主应该没玩过多轴,建议先弄个小的玩起来,步子不要迈太大了

网友:
兄弟,说句实话,如果你是刚接触4轴,建议还是别玩那么大,我是深有体会,大的没经验,飞起来恐惧啊~还是先弄个小四轴先飞熟了你再上大的不迟啊~

网友:
早知道我还是先玩玩玉兔小四轴先

网友:
多大的桨? 桨尖距够不,这么大的电机起码14寸以上的桨才有效率吧。官方数据也没给出桨的数据。
8轴,画一个8轴简易图,看半径490mm的园周上在8轴的位置可以放多大的圆。14寸桨直径355.6mm,15寸桨直径381mm

网友:
这kv要拉10kg,起码16寸的桨,可能18寸比较合适,轴距搞个1米34的就差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