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魔来赐教 固定翼电机选择

楼主(2012-04-20):
现在想入一个前拉机 自己做的 机重在700G左右 请问选择哪种
电机
好 现在我想选的是朗宇 2212 KV1400 但是又存在一个问题 我看网上有三个 A X SUNNYSKY 这三个系列的到底选哪种呢?有其它的吗 求老魔给个建议 谢谢

网友A:
700G如果是起飞重量的话,大约就是翼展800左右,使用2212级别是可以的,具体哪个牌子其实无所谓……这个级别的固定翼对设备要求不是非常高
当然,贵的电机也会好一点,你自己决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