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备要在这里飞, 不知道会不会被这些东西干扰, 机友们帮看下

楼主(2012-04-20):
这离家够近,准备在这里飞。附近有个像发射塔的‘假树’,在地面测试好像没干扰到遥控,不知道在天上会不会被干扰呢?

就是这棵假树,不远处还有一棵,注意树顶上像是发射塔

右下角就是那棵假树的树杆,是铁的。左上角的不知道是什么。。。。。担心受这些东西干扰,机友帮看下是什么东东

网友:
用个最便宜的飞机,先测试

网友:
费什么飞机啊、

网友:
离他远点,否则,接收天线上直接过饱和了

网友:
换个地方吧,如果这棵“树”真是个发射天线就麻烦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楼主是珠海哪里的?怎么去海边飞?风很大的哇,机机应该不错哇~上图瞅瞅~
我一般是南屏这边玩,有空一起交流~

网友B:
这个是手机基站,无线电工作频率一般为900/1800MHz,不会产生影响,不过你的飞机要是撞上去的话,那也只能说他的位置和高度对你造成影响了,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珠海哪里的?怎么去海边飞?风很大的哇,机机应该不错哇~上图瞅瞅~
我一般是南屏这边玩,有空一起交流~

我住拱北, 家附近很难找飞场, 又没驴子不好跑远, 你在南屏什么位置飞, 下次找你一齐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手机基站,无线电工作频率一般为900/1800MHz,不会产生影响,不过你的飞机要是撞上去的话,那也只能说他的位置和高度对你造成影响了,嘿嘿~!

原来如此, 我用的2.4G乐迪6通控, 应该没事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珠海找飞场不容易啊。。。 我这里都是在草坪上起落。。。  新手啊。。。

网友:
竟然有这样的树??我从来都没见过呢,露珠有福了。

网友:
控换一个好点的吧,会跳频的

网友:
这个一般都是联通或者移动的基站。。。

网友:
去年用天6飞,飞机离我300米,离移动的发射天线阵大概20-30米,飞机失控直撞到发射阵所在楼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