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无聊,出来秀一下自己做的垂直翼

楼主(2012-04-20):
炸掉的,自己做了一个

网友A:
自己做就做出特点嘛,为什么把原来脆弱的缺点也做出来呢?

网友:
感觉以前V2款的就很好,够强度,安装也方便不会挡住螺丝孔

楼主:
V2啊,我去看一下样子,下次仿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就做出特点嘛,为什么把原来脆弱的缺点也做出来呢?

因为做为一个新人,我只看到过这一个垂直翼,还机会看其他样子啊

网友A:
我的意思,可以减少镂空,镂空用圆孔代替。。。这样既结实又加工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意思,可以减少镂空,镂空顺用圆孔代替。。。这样既结实又加工简单

嗯,我看了,V2也是这样的,而且反尔更加好做了

网友B:
用碳纤板做啊!

网友:
白色玻纤版不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碳纤板做啊!

以后考虑用碳纤,用玻纤是先试试手
感觉玻纤比碳纤软很多

楼主:
根据大家的提意,改成了V2版的,也加长了一点点

网友C:
  炸掉的用熱溶膠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炸掉的用熱溶膠搞定

这个能搞定???热熔胶的强度很差的说

网友:
用AB胶嘛,或者用布条把断的地方包起几层,在用502浸湿,干了以后刚刚的,用黑色的美观些

楼主:
一直以为炸掉是要直接换的,原来也有这么多的人是接起来再用的啊

网友D:
我都直接用炸掉的碳桨和玻桨做的,很简单方便,效果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都直接用炸掉的碳桨和玻桨做的,很简单方便,效果好

有成品的照片看看吗

网友:
这玩意叫垂尾,只要强度差不多,外观过得去,免换

楼主:
好吧,你们赢了,我还做了两块,哎~~~
不过我降落的很差,这个东西撞地都撞断了,没有这个的话整个尾巴就都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