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内阻

楼主(2012-04-20):
整了个208B充电器,可以测量电池内阻。
说明书里面说因为涉及到线材等原因,测量结果仅供参考。
手上目前有两个牌子的3个型号的电池,还有退役的电池若干。
测量了一下。
F 20C 500mah 11.1v电池,使用时间,一年,80% ODO次数:大概25次。内阻:48mo 45mo 47mo
T 20C 500mah 11.1v电池,使用同上,内阻:37 35 35
T 30C 500mah 11.1v电池,使用同上,内阻:32 31 31
T 30C 500mah 11.1v电池,过放鼓包,内阻:78 41 45
T 20C 1800mah 11.1v电池,使用时间,一年,放电次数:10次以内。内阻:8 8 11
废掉的电池:
20C 1200mah 11.1v电池,使用时间,N年,内阻:89 90 90

看来,我手上没有那种传说中的A级电芯,也就是内阻5豪欧以下的。

PS:测试的一个小意外,原来使用2006充电器,直接连接平衡口就能充电,其平衡口主输出线是经过2X扩流的,也就是总共4根线来负责输出主电流。
208B到了以后,我把改造了一下平衡板,仍然让是直接接平衡口充电,测量内阻的时候发现,第一节和第三节内阻,几乎两倍于第二节。
昨天JST插头到了以后,将平衡板恢复回原来的接线,即平衡口只是测量和平衡,电流还是走主线。发现内阻基本平衡了。
看来平衡线如果走充电电流,势必会造成第一节和最后一节电池的电压检测不准,最后就是莫名其妙的开始平衡了。
PS2:其他有内阻测试功能的充电器的朋友们也出来亮亮,吹破天都是扯淡,内阻低才是真NB。

网友:
内阻是要看容量大小的!
500mah   单体内阻要在5毫欧以下的话,估计全世界都没有!

楼主:
如果是2200mah 5豪欧,那么似乎不少电池都可以做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是2200mah 5豪欧,那么似乎不少电池都可以做到了。。。。

2200 单体的话,5毫欧的内阻就有点大了!
一般都在3左右!
另外,电池品质不是单单能从内阻反映出来的!
好电池不是一个标准就能定。 而是一系列标准才能判定!

楼主:
至少低内阻的电池,其他方面都差不到哪儿去
就算再差,也能爽几个起落。
内阻高的,就算再长寿,也是飞的超级不爽的。

网友A:
一般的万能表能测量电池内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的万能表能测量电池内阻吗?

万用表+一个电阻 就能测电池内阻了

楼主:
直流方法测试内阻,虽然是最准确的,但是需要一个相当大的电流表
同时,测试也对电池有一定的伤害。
而小电流方式并不能反映电池的内阻,而且还有导线内阻和接触电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