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求助O艇动力问题,请高手指点,万分感谢!

楼主(2012-04-20):
手上用2个
电机
,一个是2040 3200KV,另一个是3660 2770KV,请问65cm的O艇用哪个好一点?
还有这两个电机分别配怎样的浆?谢谢!

网友A:
那肯定是3660了,2040太小了

网友B:
跑3S 35-38桨,大概有60左右的速度

楼主:
怎么确定电机的安装位置啊?要把位置定下来,才能买轴总成。求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