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电焊机,纠结中

楼主(2012-04-20):
找到一个比较合适的铁芯,7.5*5cm,是电子稳压器里边的,就是下图中的T1,原来分成两个线圈,每个线圈用直径1.5的线绕的初级,用3mm的线绕次级
就铁芯面积来讲估计用来做一个烧2.5焊条的焊机应该足够了。
纠结的是,现在这两个线圈的铜就能卖200元了,手上还有一些漆包线一起卖了再加点钱买个小的逆变可能会更好。
现在初步打算是用直径1的漆包线双股并饶做初级(应该有点小),用原来3mm的傻包线双股作次级,先做一下看看,不成功再说。

楼主:
圈数准备按一下数据做,不过我得线径都比较细,不一定能行,不行的话初级就3股并饶。
请大伙帮忙出出主意

40平方的铁芯在短时间内(暂载率35%)可达180A 日常使用足够了。
可按下面方法缠绕,保你好用。
每伏匝数按1匝
初极220*1=220匝 用380伏在加165匝串连就可以了。不用380v可以不加
初极先在0-15-30-45-60---------------------------230----------385各处抽头,
    I   II  III. IN .NI                        220V          380V
改变1-5抽头的接线位置可以调整次极输出电流的大小。
初极全缠在一面的铁芯上,外面作好绝缘代用。
次极46*1=46匝
次极线圈缠法有讲究,先在初极线圈外面缠18圈。其佘28圈缠在另一个铁芯上。
初极线径不小于5平方铜线,次极线径要在16平方以上铜线。线径过小阻抗过大,起弧瞬
间压将大,不易起弧

网友:
建议加钱买新的

网友:
还是逆变的好用方便些

网友:
我见过好几个老式电子管的变压器,卖的人要100元1个,铁芯长宽估计都超过15cm,厚估计超过5cm的样子,不知道贵不贵,那里有好几个呢

网友A:
卖掉,换一个小的逆变焊机是正道。
逆变直流焊机真的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卖掉,换一个小的逆变焊机是正道。
逆变直流焊机真的好用。

怎么是好用呢,那是相当好用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再问一个问题,逆变焊机抗用不?会不会容易坏?
不焊大东西,就是焊焊方管,广告架子那样的,买个小的就行,淘宝上便宜的放心不?

楼主:
回复 网友B:

线圈很大的话拆铜卖都合算,我这拆了一半,拆下2.5公斤沙包线,问了收破烂的,带皮卖40一公斤,这两个线圈就能卖200元了。

网友C:
不错,学习了,初级5平方以上,次级16平方以上,这个焊机是不是个头也很大啊?您用的铁心能缠这么粗的线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错,学习了,初级5平方以上,次级16平方以上,这个焊机是不是个头也很大啊?您用的铁心能缠这么粗的线吗?

应该差不多吧。
不过我现在没有那么粗的线,现有的线肯定是能够放下的。

不过我现在不准备做电焊机了,楼上的各位推荐逆变焊机,我准备买一个
这个线圈和铁芯准备做个隔离变压器,也可以做一个变110V的变压器,功率肯定大大的

网友:
把线圈卖了,铁芯也卖了,再卖个200多的电焊机,比自己做的强!200多的电焊机是鋁線的,賣回來把接头加一下工,保证好用,也不容易烧接头!我在垃圾佬手裏70元買一 個,天天用,都用3年了

网友:
硬是 要做,沙發說得很对,不过线圈上还要投资,做出来的机器不一定好用,,因为LZ没有做線圈的 工藝水平,線圈做得不好,性能上有很大的 影響

网友:
买一个吧,自己做的不好用还不省钱,变压器的别买铝线的那种,要买铜线的,发热小,焊接质量好,稳定。。。我的就是铝的。四百块买的,用起来和铜线的相比就是差很多,虽然自己加了个强力风扇,但还是发热到手放不上铁芯。。。。逆变的轻,小,携带方便,节能,对电路要求很低的,一般家庭用电的空调线能满足了,还有焊接飞溅小,引弧稳定,适合不是整天干活的地方用,只是电路板怕潮湿和灰尘,要经常拆开清理灰尘,回南天不用时候要用塑料袋包好不能让水气吹到电路板,否则开机会烧,如果回南下班后天忘记包好了,上班之前要拆开吹干或拿去烘干才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