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论坛的资料,试了设计了个砂带机,大家给拍拍砖,好改正。

楼主(2012-04-20):
有图有真相。

黄色为主动力输入轴。

楼主:
买了点材料

网友A:
电机真旧。。。。。

网友B:
图纸与实物=理想和现实!

网友C:
电机主轴不能直接接砂带吧,砂带如果走偏的话不好调,还有你这机器没有底板不行,工件放上去,砂带不是压断了。

网友D:
看到他们做的基本上动力输入都在太阳轮上(直径大容易达到20~30m/s的线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到他们做的基本上动力输入都在太阳轮上(直径大容易达到20~30m/s的线速度)
我的电机只有550W,用太阳轮上输入我怕容易按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真旧。。。。。

82年的老货,可能比你还老呢。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机主轴不能直接接砂带吧,砂带如果走偏的话不好调,还有你这机器没有底板不行,工件放上去,砂带不是压断了。

底板肯定要加的,我想放在上面,这样平磨容易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图纸与实物=理想和现实!

关键是,理想能变为现实!

网友:
缺少内衬板吧?打磨时,砂带下面的衬托板,要不然砂带受力太大,摸出来的也不平,不是就在带有轴承的轮的位置磨东西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82年的老货,可能比你还老呢。呵呵

兄弟,不要说这话,论坛里的有很多师傅都是做爷爷年纪的.

网友:
砂带机是不是需要减速????

网友:
不然,电动机不能小。

网友:
给你二点建议,太阳轮精度一定要高要高。装上砂带后要打表不行的地方上磨床。最好没有跳动。第二点是调节轮一定要张紧最好用拉簧。。。。不要小看砂带机,精度一定要高,否则你磨不出来好东西这样和普通砂轮一样,不如不做。。。如果制刀,还不如角磨机手感来的好。

网友:
限速恐怕不够,转速3000rpm的话,主动轮直径应该在18cm左右
http://tieba.baidu.com/p/1443118128

网友:
感觉结构弄反了吧,电机也小了点,太阳轮好像也不对

网友(2012-08-09):
底板肯定要加的

网友E:
 张紧轮没有设计调整装置....设计很大胆...但现实中如果伸缩杆拄后的话...一般太阳轮是面向自己来使用的...这样伸缩杆使用起来会不怎么方便...或者楼主的设计还不是完全版...期待下一步进展....还有我也是直接用电机接上传动轮传动砂带...电机1400多转....传动轮直径120MM..走起来速度还是有点慢....相信楼主的电机三千多转走起来应该会很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