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车床配个气磨头

楼主(2012-04-20):
自从买了车床后,就想配上一个内圆磨头。本想用电磨,但是在网上找了一圈,全是铝合金的轴承套,怕不耐用。
如果自己做,又怕精度不好。今天在网上发现一个加长杆的气磨,这个气磨的轴承套是钢制的。我想即便改成电动的,
气磨轴就是一个无动力主轴。
哪位大侠有使用气磨的经验,请不吝赐教。

网友:
气磨头能改成电动的?结构不一样吧

网友:
气改电难度不小吧

网友:
改电不容易吧

网友:
电的要加减速的气动的都是直驱的!!

网友:
用气的成本是相当的,相当的高。

网友:
我从harborfrighte买了2个垃圾货,一个手持打磨头,一个3寸手持砂片,每个十元上下,主要是看上前面的卡头和可以利用一些结构,已经改成了电动的车床附件,很垃圾,主要问题是做无动力主轴需要把原来的轴延长出去。确实有点麻烦,不知你这个是哪里的做的,是否值得一改。

楼主:
我看过一个长柄电磨的分解图,柄和电机之间有联轴器,我想这个柄和驱动之间也应该有连轴器,
不会是一根轴到底的。美国市场上这种长柄气磨要几百甚至上千美金,实在买不起。
等10月份回国时,一定买一个。
发帖到此,就是想看哪位大侠用过此物,了解一下内部结构。

网友(2013-03-30):
为啥不用软轴 一头连接车床电机 一头连接动力轴

网友:
气磨头用在内孔磨不错哦,转速上万,小内孔最好用。修管口必上万转。

网友:
好思路,我也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