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3gx舵机回中

楼主(2012-04-20):
使用3gx的前辈高人请教下,我的450pro 3gx安装完毕,在调试过程出现个问题,无法解决,十字盘回中速度非常慢,但是进入dir模式回中正常,
舵机
灵敏度也很高,但在非设定模式下十字盘舵机回中就慢,把翻滚的升降和副翼都调到最大,舵机回中还是慢,不知何解,麻烦指点下,不胜感激

网友A:
就是这样的,多看贴

网友B:
非设定模式下十字盘舵机回中就慢,是正常。不要把升降和副翼感度都调到最大。

网友C:
这样的设置正常的

网友D:
你在地面没有角速度回中本来就是这样慢的

网友E:
飞起来反应不慢就行了,如果飞起来也慢就加点升降副翼感度,抖就减到不抖为止,这样就合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