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灯控制系统--简单的3通道控制

楼主(2012-04-20):
等控制器的效果是仿真车的灯光控制,利用fs03b控的第三通道实现开启和模式转换:模式1  晚上有雾   雾灯+ 转向灯双闪+前灯+尾灯+刹车灯       3通向右 100%模式2  白天有雾   雾灯+ 转向灯双闪+刹车灯                 3通向右 80% 模式3  正常晚上   左右转向灯+前灯+尾灯+刹车灯  3通向右 60%模式4  正常白天  左右转向灯+刹车灯  3通向右 40%模式5  晚上倒车   左右转向灯+尾灯+刹车灯  3通向右 20%通过第三通道的向右行程来切换模式。上图:

楼主:
继续上图

楼主:
哈哈,手里只有白色高亮二极管,大家将就看看,呵呵   图中标明是那个灯了,用m8单片机做的主控制来接受接收机的1-3通道信号 并按区间 粗略划分,哈哈,做的 不好 欢迎拍砖

网友:
给LZ捧场,不错不错!顶!

网友:
做的好,可惜我不会单片机

网友:
我用舵机改的 车灯也还马马虎虎,转向灯,大灯,刹车灯,都是用舵机线路板做的,我是用的双接收机,双电源。

楼主:
改天 闲了 画个 板子   呵呵

网友(2012-10-06):
楼主可以消息介绍一下制作过程吗?我最近再把一辆遥控玩具车改成比例遥控,但是车灯部分不知道怎么弄,我对单片机也不懂。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