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昨天损失一个410M一个420M

楼主(2012-04-20):
本人新手一个,昨天首飞飞越的450SPORT,飞了两分钟降落的时候没控制好,落地猛了一点。 再次起飞发现左倾很严重,检查一看左边舵机也就是六通道舵机不动了,确认坏了。看到飞机离地真的很高兴,几个月了450总算离地了。于是把一个备用的尾舵420代替410发现同步还是不错,没有问题。再次试飞,结果情况跟第一次一模一样,同样的位置420也完了。只是落地重了一点不至于把舵机搞坏吧。。。
        请问一下这个跟电调的设置有没有关系,好盈40A的电调,我用的天地飞七通控。401+飞越的9257效果不错

网友:
420也410除了外形,速度,力量都不一样

楼主:
肯定不一样,但问题是这种落地不至于把两个舵机都报废吧

网友:
难道运行不畅,憋死了?

网友:
螺距舵机?舵臂是不是打到大齿盘咯

网友:
420儅410M用,
DS420在450上鎖尾力氣都不夠你拿來當斜槃。。
LZ你有才。。。

楼主:
哈哈,急嘛。没舵机换

楼主:
舵机臂没有打到大齿盘啊。

网友:
最近有不少人都说某个位置的舵机一下就挂,你们说会不会是接收信号的问题

网友:
升降舵机虚位,螺距舵机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