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哭了 X5空中尾推滑套短了 自选降落

楼主(2012-04-20):
请问X5 尾推滑套有卖的 给个链接 我郁闷死了

网友:
难道X5野是浮云?

网友:
飞行前没有检查仔细吧!

网友:
我450也这样自旋过  哈哈

网友:
铜的,很快就磨损了

网友:
那个滑套时间长了要注意更换

网友:
哥今天尾中联几米松了、自旋炸鸡、

网友:
425的通用,7元一个,问题是螺纹端怎么取出来

网友A:
425的通用吗,我重新买了个x5的蟹爪,贵死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425的通用吗,我重新买了个x5的蟹爪,贵死了。

杯具啊!100大洋!!
425的整套下来可能40都不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杯具啊!100大洋!!
425的整套下来可能40都不用

425与X5通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425与X5通用.

哈哈,x4也是 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