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k之疑问

楼主(2012-04-20):
最近一直在关注飞控,了解了一点mk飞控,在论坛搜索了下把相关的帖子全看了,有几点疑问

mk
一体化板为什么不好啊?看到有人说买了一体化板想扔掉

mk
飞控为何那么贵,配齐一套要接近3000了(不含数传)比apm要贵上好多。

请大家推荐几个好的mk商家

网友A:
MK的电调虽然避开了8k的输出,但是好多国产的mos管都没法跑。diy套件里的mos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倒不如直接把MK程序改成PWM的。但是如果用PWM原本的644又不够用了。所以都是矛盾,况且高端的MK电调的程序没有开源。还是别折腾了,要不玩玩MWC ,要么把MK代码自己找个片子移植一下。慢慢调,因为路漫漫。真正德国的MK飞控国内没有。都是山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MK的电调虽然避开了8k的输出,但是好多国产的mos管都没法跑。diy套件里的mos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倒不如直接把MK程序改成PWM的。但是如果用PWM原本的644又不够用了。所以都是矛盾,况且高端的MK电调的程序没有开源。还 ...

难道我们真的不行吗?

楼主:
难道用mk的这么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