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飞机飞行技巧 求老鸟指导

楼主(2012-04-20):
今天才去买了个911
在航模店里面 老手们给我演示 那个飞得一个字稳
回来 首飞 !~~
推一格油的时候 飞机就开始侧滑
一下给大油飞机可以很快起来 但是总是左右 侧移
各种撞 各种侧移
还好911 如传说般 耐撞 耐摔
请教下各位老鸟 如何控制好小飞机 如何悬停 如何让他飞得更稳!
谢谢了 请老鸟们带领我们走上入魔的正道....

网友A:
起飞向右修正,才开始飞加油要果断。飞久了起飞就可以慢悠悠的

楼主:
一定是向右吗? 如何修正

网友B:
起飞果断推上去就不会歪了

网友A:
一定是向右

网友A:
机子倾斜角度决定你的修正角度,保持机身尽可能平

网友C:
最沒壓力的方法就是找一個室內籃球場隨意練習,保證五分鐘可以穩飛。

楼主:
最开始电量充足的时候 感觉 飞机还是在左右前后移动 电量不足的时候感觉 自己飞得很稳 哈哈

网友D:
模拟器模拟器
潜水潜水潜水
说过很多次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