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T8FG这么受宠爱?

楼主(2012-04-20):
现在好多人卖了10C和JR高端控再卖T8FG,二手区也是出的全是10C.JR,收到全是T8FG,这是为什么?T8FG有那么神吗?是终结者?,到底好在什么地方?性能.功能.手感.还是其他,我纠结在其中,望高手来指点迷津?

网友A:
说实话都是矮子里的尖子,要是有钱都会去买18MZ,中档的控换来换去都大同小意,我不折腾继续JR的DSX9,等有条件了,发个甩买个18MZ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都是矮子里的尖子,要是有钱都会去买18MZ,中档的控换来换去都大同小意,我不折腾继续JR的DSX9,等有条件了,发个甩买个18MZ
正解,心理作用

网友B:
T8FG手感好,性能稳定,功能全,性价比高

网友:
futaba 的东西偏贵  但是质量在那放着  这也就是futaba不做广告的原因  质量 质量 质量 质量 质量 (个人认为 ,我刚入的T8FG)

楼主:
引用 网友B:
T8FG手感好,性能稳定,功能全,性价比高
T8FG跟JR的控我都飞过,不过T8FG是朋友的自己飞的JR控,要说哪个手感好主要是看用的时间长短问题时间长了就适应了,没有哪一款适合所有人的手感的都是用久了就习惯了,那天用朋友的T8FG飞了一下午觉得别扭手放不开,当然我不是说T8FG手感不好,我是习惯了我的JR.。要是功能稳定10C不可能比T8FG差,JR我还有好些朋友也一直在飞也很稳定从没失控记录,要说功能全,我们用的时候有些都基本用不是,用的上的其他控也多有很全面中高端玩家都够用了,性价比的话不能说高吧,只能说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迪拜大叔貌似不是用的18MZ 而是T8FG吧。。。。迪拜大叔是矮子里的尖子。。??、

网友:
回复 网友C:

高手飞什么都一样,这充分说明了控不是主要的,而且也充分说明了中 国人买东西一般是看人家高手用什么自己就买什么,你说他多懂真的不好说,反正高手用的就没错,这种现象值得反思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还有迪拜大叔飞的飞机90%是有副翼的,怎么大家没跟随他飞有副翼的飞机,反而都去飞无副翼的啊,要有主见不要跟风,呵呵

网友:
功能完善一些,要论系统稳定度还是10c好

网友:
你一月赚N万,肯定不会说T8手感好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迪拜大叔用各种控(=^.^=)

网友D(2013-05-28):
好像迪拜佬用的就是T8FG,在几个不同视频里都看到他用了,不知是什么版的,但相信他肯定不止一个控。

网友:
t8fg绝对没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好像迪拜佬用的就是T8FG,在几个不同视频里都看到他用了,不知是什么版的,但相信他肯定不止一个控。
...

你看看一些第一视角的视频,比如飞Sab700的那种。。。都不是t8fg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你看看一些第一视角的视频,比如飞Sab700的那种。。。都不是t8fg

身为米人,又是顶级飞手,N多厂家背后撑腰,相信18MZ什么的都是浮云,所以肯定不止一个控。

不过我大概看了十几个视频,其中部分视频露出一点控的样子,好像还真有不少是T8FG,看来他个人也比较喜欢这个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身为米人,又是顶级飞手,N多厂家背后撑腰,相信18MZ什么的都是浮云,所以肯定不止一个控。

不过我大概 ...

嗯,这个是肯定的。只是什么控都能飞更好啦

网友:
T8FG是一款不错的控,经济实惠。这次futaba出的14sg并未给T8FG带来多大的冲击。据身边朋友说和T8FG功能差不多。并没有什么太大的提升,14SG的亮点就是全制式。至于乱七八槽的回传,纯属鸡肋。那么小的屏幕那看的清楚呀。要说经典好用10CG也是款不错的控,当年我就是放弃T8买的10C!~10C我觉得唯一不足的就是摇杆没有轴承。玩直升机手感差一些,别的真没发现什么不好。经典的系统。很好用,一年后果断出了换了12FG,当时也在14SG和12FG之间犹豫过。听了一个大哥的话果断下手。下一步等发财在换18MZ那个屏幕手感超棒

网友:
三个字“性价比”

网友:
我買的时候很多人说丑

网友:
确实当时我也是觉得T8FG太丑了。看着像玩具

网友:
都没说到点子上

看看直升机功能,斜盘设置里的,t8fg拥有futaba最顶级系列才有的功能设置,用于有副翼的机子,简直就是神器了,性价比最好。但是现在无副翼的时代,斜盘混控的功能都由三旋翼陀螺仪来控制了,所以其实也无所谓了。至于10c,过时的软件架构了。

另外,就通道和开关全部能自定义来说,t8fg肯定比较爽,想想,用4通的小接收就能实现10c只能用6通接收机才能实现的翼型配置。

手感t8fg倒是一般。jr有摸过,貌似比较爽一点。

网友:
我喜欢丑的,所以我选T8

网友:
我也想买

网友:
T8FG是一款不错的控,经济实惠。飞的好与坏,与控无关,关键在人!

网友:
鼠标一抖,一分到手!!!

网友F:
一直用D10华的小机和3台450.还有一台飞翼,T8FG飞模拟。

网友(2013-07-11):
引用 网友F:
一直用D10华的小机和3台450.还有一台飞翼,T8FG飞模拟。

有个性呀你,顶!

网友:
说实话就是接收机伤不起。

网友:
稳定,功能全,性价比高

网友:
FUTABA接收机比较贵,比JR贵差不多一倍,但是我用的T8FG    原因是喜欢它的外形,菜单看着舒服,控比JR薄,适合尺寸不是很大的手,JR看着好厚,XG8   尤其XG11

网友:
T8的手感好!大小适合!JR的控偏大!飞3D的话,手感不好!我现在刚刚换T8都有点不适应,但是我们这边都是用这个控!JR的基本没人用,这个时代是T8的时代。

网友:
FUTABA 的控据说稳定性一流。。。就没听过失控的。。。

网友:
看来我买T8FG是明智选择呵呵.........

网友:
用天地飞7通2.4G  飞600的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