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兔又無故炸機 !

楼主(2012-04-20):
配置 : GPS + CF + 玉兔主板。0402的固件
2814,1000kv电機、40A skywalker ESC、正品APC12X3.8、11.1V 5000maH。

起飛一會己感到馬達跳下跳下,過幾秒后機子180度反轉从1米掉下,損失4只正品APC12X3.8,一百多元呀!! 幸好电機和ESC沒事。

我之前飛2212,980kv、20A skywalker ESC、APC1047都沒事的

不知道是什麼問題 ? 是玉兔本身問題還是固件。。。。。

网友A:
刚飞了670机架装2814电机,换了好赢40A电调,也是APC1238桨,加配重起飞重量近2000克,用650以上机架参数,很不稳定,换了11寸桨,很稳了,但时间短了。
后又换回12寸桨,调低了平衡度,稳多了
建议刷最新固件,然后降低平衡度试试

网友:
你换配置后重调参数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飞了670机架装2814电机,换了好赢40A电调,也是APC1238桨,加配重起飞重量近2000克,用650以上机架参数,很不稳定,换了11寸桨,很稳了,但时间短了。
后又换回12寸桨,调低了平衡度,稳多了
建议刷最新固件,然 ...

调低平衡度?是第四项:“主平衡度”么?

网友:
在空中无故翻转,就是某个电机停转了。

电机会突然停转的原因一般是缺相了,检查电机线有没有问题,香蕉头与线有没有虚焊松脱?

楼主:
技術支持 :
巳仔細检查电机线没有问题,香蕉头与线没有虚焊松脱, 請問還有其他出事原因嗎 ?

网友:
重刷固件后,一定要做的事情是水平校准和罗盘校准,如果不做水平校准是会容易这样子的

楼主:
巳確定做好了水平校准和罗盘校准, 請問還有其他出事原因嗎 ?

网友:
刷回旧版固件试试

网友:
為980KV配1047,但改為1000KV配12X3.8負荷起下是大了。底KV配細槳/高KV配大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