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车床的中托把回差如何消除!

楼主(2012-04-20):
收回来的二手车床已经可以通电运行,用百分表测量了一下中、小托把发现回差很大。例如顺时钟转动手把时中托把向前移动。当要托把向后移动时,手把要回转7至8个刻度。中托把才实际开始向后移动,小托把也有同样问题了。
请教各们大侠们有没有什么方法消除,尽量减少这个问题?

网友A:
这是正常的啊

网友B:
都是这样 的

网友C:
我的也是回差很大,改就要用滚珠丝杠来才能减少回差吧。

网友D:
拖板后边有三个螺丝,调其中一个

网友E:
这样问题总有人说。不用消了。用心车就能再意识里消回差了

网友F:
这是正常的

网友G:
这要看丝杆是否有窜动,如果丝杆固定位置上没有用压力轴承(或其他轴承)的一般都会有较大回差。如果是因丝牙松动出现回差的,可以用消回差螺母。

网友H:
有回差怎么了 影响加工了吗

网友I:
正常的啊,只要回差在一定的范围是正常的,不过也不能太大,太大的话切断时候会扎刀,那个很危险,本人亲自体会过,20左右的轴都差不多成90度。。。。。。

网友J:
我上班到时候 管这叫做丝杠间隙 肯定要有的
要的时候 注意方向就行了
退刀要多摇几圈,然后再进到尺寸

网友K:
如果是手控,这点回差无所谓;
如果是数控,这点回差有所谓。

网友L:
我的小床中托板丝杆有消回差螺母,固定在中托板下面,你找找看,如果有就调整一下

网友M:
"手动型"车床回差不影响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