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612S和并冲板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闲着没事  前2天看了大大的帖子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592811

   于是也买了X612S    回来自己捣鼓下

楼主:
但是那位大大接线方式  看的不是太明白

    于是自己焊了连接线

并冲板

并冲板

串联起来

串联起来

楼主:
但是  连接以后 充电器  能识别出来是6S的电

  但是单片电压不怎么对

   X612S显示

  3.15   4.12    4.13
  4.15   4.15    4.14

第一片的电压 老是在3.3以下     有时候  还掉到2.几

  下来后我用测电压的报警器   量了一下     基本单片  都是3.85左右       有一片低的  也在3.80左右

不敢再冲了  就拿了下来

求各位大大 帮忙解决下

采用的是那位大大连接方式

采用的是那位大大连接方式

我的连线

我的连线

网友:
入了同样的设备,借LZ的贴,想问下X612s并充时电池容量是否应设置为几组电池的总容量?

网友:
标题

以前用50瓦那种充电器就试过了,没有问题,还是在检查一下连线吧。

网友A:
平衡插头好像插得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插头好像插得不对

对,但是平衡头到底怎么插啊,主线连上以后充电器能识别出来,但是 平衡头怎么插才能开始充电

网友:
标题

有时间我上我改的图,一目了然!
回板凳,设置单节理电的容量,并联的两组电池参数要一样,最好电压都差不多,不然平衡时间很长,

网友B:
几S电池就插几S槽里  方向不可逆转  板上缺口与平衡头凸起要对应 这样会出事的

网友:
XT60就插并充板上 同时只能同容量 同S数电池  每块电池压差0.1V内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是  连接以后 充电器  能识别出来是6S的电

  但是单片电压不怎么对

   X612S显示

  3.15   4.12    4.13
  4.15   4.15    4.14

第一片的电压 老是在3.3以下     有时候  还掉到2.几

  下来后我 ...

你的问题是接错线。。主充电线接串联转接线的正极输入的那一块电池 平衡线也一定要接正!就是平衡线的正级对应 6S平衡口的正极。。
相应的 主充电线接串联线负极的电池的平衡线一定要接6S口的负线。。就是平衡线的负极一定要对应6S平衡口的负极接。。

切记切记。。接错线是很危险的。。小错误 电压侦测不准 你遇到了

大接错:) 比如 主线接成了串联 结果 平衡结成了并联 或者反之  都会放烟火的:)
马虎不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几S电池就插几S槽里  方向不可逆转  板上缺口与平衡头凸起要对应 这样会出事的

你这个接法要放烟花:)
因为 楼主想把两个3S通过接线转换为6S来充 取得充电器的最大充电功率 提升速度。
然后平衡头按照你说的几S对应几 S口 接 那平衡头就成了并接

主线串联+平衡线并联==烟花!!!

切记

楼主:
怎么插才是对的啊    我是按你图上里面的那样弄的   平衡线的  红线 向对   但是   电压不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接法要放烟花:)
因为 楼主想把两个3S通过接线转换为6S来充 取得充电器的最大充电功率 提升速度。
然后平衡头按照你说的几S对应几 S口 接 那平衡头就成了并接

主线串联+平衡线并联==烟花!!!

切记

你有电话没  我打电话给你请教   老是不见你上线    QQ:9434827  加我哈

网友:
看图上 第一组电池应该插6S 插口的1234阵脚 第二组插4567阵脚。。这样就是22.2V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插才是对的啊    我是按你图上里面的那样弄的   平衡线的  红线 向对   但是   电压不对哈

简单的说!如果你的电池主线是连的并联输出线的正输出 那么这块电池的3S 平衡头 在插6S口的时候红线靠边!另外一块电池的主线是连的并联输出线的负输出线。那么它的平衡头 就黑线这边靠边插6S平衡口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