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发现许多人两块电池并联,据说很危险,大家说说电池并联的问题吧

楼主(2012-04-20):
最近发现许多人两块电池并联,据说很危险

谁是这样用的,说说咋样啊

大家说说电池并联的问题吧

并联电池应注意什么?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所知道的是 如果2块电池电压不一样 一块电池给另外一块电池充电 相当于负载

楼主:
我的一个朋友是做锂电设备研发的,他说锂电池内阻很小,如果并联的两块电池有哪怕很小的压差,也会形成很大的瞬间电流,有可能烧毁电池。

但我看好多人这样用,也没出什么大问题啊

网友:
将电池的平衡头和T插的头都接到一起,然后先充电再用。

网友A:
电池如果是一样的,最好是一起买的,充满电后再并联,一般都没问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一个朋友是做锂电设备研发的,他说锂电池内阻很小,如果并联的两块电池有哪怕很小的压差,也会形成很大的瞬间电流,有可能烧毁电池。

但我看好多人这样用,也没出什么大问题啊

这是说短接吧??并联最多就是相互充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一个朋友是做锂电设备研发的,他说锂电池内阻很小,如果并联的两块电池有哪怕很小的压差,也会形成很大的瞬间电流,有可能烧毁电池。

但我看好多人这样用,也没出什么大问题啊

你朋友说的没错,所以锂电池需要专门的充电保护电路,充电的时候会控制电流大小。不过比如我,一般都是两块同样型号同样牌子同样新旧的电池,在充满以后并联用,这样压差很小。

网友B:
我用相同规格的,一起买的并起来一直用,没有问题。

网友:
在两个电池正极之间放个二极管,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用相同规格的,一起买的并起来一直用,没有问题。

我也是

网友:
记得充满再并联,基本无压差的

网友C:
正解!

引用 网友A:
电池如果是一样的,最好是一起买的,充满电后再并联,一般都没问题的

但是最好平衡充插头不要并在一起为好!仅仅把电源输出插头并联在一起就行了,用完后尽快把他们分开来放置,等待分别充电。

网友:
用同牌子,同新旧,同容量应当没问题。

网友:
同品牌,同规格的并联,一直在用,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最好平衡充插头不要并在一起为好!仅仅把电源输出插头并联在一起就行了,用完后尽快把他们分开来放置,等待分别充电。

有什么原因么。我觉得是并联好。

关于压差的事情,可以简单算一下,假设两节3.7V的单体,一节是4.1一节是3.8,压差0.3,每节电池内阻15毫欧,电流等于10A。几秒后,两节电池之间的压差就会被拉小到零点零几

网友:
使用同牌子同型号同批次的电池
一起使用并充板充放电,保证电压一致
并联飞没出现问题,电压保持一致

网友:
并联是没有问题的。充电的时候最好是将并联的线断开,再充电。

网友:
我用的并冲板

网友D:
有道理,理论还得需要实践。。

网友E:
最多就是互相充个电,不过压差不大也没多大问题。。不成分开充电,然后上天前再并联

网友F:
一模一样的未问题!

网友G:
压差不大没问题的我测试过比充电电流还小,当然满电的和用玩的没并过有兴趣的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