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关于500更换401陀螺仪后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请教下我500原来用的是GT-9陀螺仪+9254舵机,6EXHP控。最近换了401陀螺仪,发现自旋的速度好慢,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解惑?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下我500原来用的是GT-9陀螺仪+9254舵机,6EXHP控。最近换了401陀螺仪,发现自旋的速度好慢,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请高手解惑?
把尾舵通道ATV加大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