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神,关于A6 PLUS配合并充板的使用问题

楼主(2012-04-20):
目前,手头有A6 PLUS  x1,并充板 x1,12V 12A电源 x1,2200MAH 20C电池 x2,2200MAH 25C电池 x2

请问4个电池接并充板充电,A6的充电设置里,电压肯定是设4.2V,电流应该设多大比较好呢?

网友A:
我都用2.5a充

网友:
买个保姆就解决了~~~~~A6用并充板也是个麻烦事,那个XH头子不能承受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都用2.5a充

2.5A,平衡充插头已经开始发热了,要注意!

网友:
A6 老实点用保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