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请教(已解决)

楼主(2012-04-20):
折腾了好久了,尾巴就是锁不起,要么追尾,要么慢摆。不管感度怎么设,不是高就是低,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点
所以我估计不是感度的问题了,尾巴检查了是相当的顺滑,飞机的震动也不大,前后都无双桨。
悬停时尾巴锁得还是可以的,切3D转速上去后就不行了。整得我都没信心了
我是第一次接触3GX,对它很陌生,所以我想是我设置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指点一下,这种情况一般问题出在那个环节。不甚感激

感谢沙发的提醒,问题的确出在尾夹的轴承上
在之前检查过该轴承几次,并没发现有什么不对,看上去都很正常,怎么都检查不出是个问题轴承。那为什么还会是它的毛病呢?悬停的时候转速不高,锁得好好的,切3D(转速提高)就锁不起.
问题就出在转速上,转速高了离心力增加过大,浆夹往外拉,力量承受在轴承上,轴承会卡死,悬停的那点离心力卡不死轴承。
花了3,5元换个轴承问题彻底解决。
轴承要么散架,要么转动不畅。还第一次遇到这种诡异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折腾了好久了,尾巴就是锁不起,要么追尾,要么慢摆。不管感度怎么设,不是高就是低,始终找不到合适的点
所以我估计不是感度的问题了,尾巴检查了是相当的顺滑,飞机的震动也不大,前后都无双桨。
悬停时尾巴锁得 ...

检查尾夹座内轴承是否有损坏

网友:
问题很复杂,后果很严重,慢慢折腾,迟早会搞定的

网友:
我知道怎么搞,换新的3GX 和尾舵机 就搞定

网友:
有些东西 并不是调试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尾夹座内轴承是否有损坏

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