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了一个二手滚珠丝杠装不好了

楼主(2012-04-20):
悲剧了啊拆开一看傻眼了有三种颜色的钢珠白的3.966 金色的3.913 黑的也是3.913不知黑色的有什么作用

网友:
看看数量上有什么关系没?

比如每种1:4:4的配比?或者1:3:4的对比?然后再排列下

楼主:
钢珠共56颗

网友:
慢慢研究吧

网友:
哈哈,估计是遭人暗算了。

网友:
太高深的问题啊

网友:
 不同颜色 是不是间隔用啊?

网友:
胆子真大!什么都拆!呵呵

网友:
哈哈,我拆了根1202的,87个珠子,1。5毫米的,跟鱼子那么大,装上了转了十几二十圈就卡了。明天拆了再装。

楼主:
想不通这个黑色的干嘛用的

网友:
 我也拆了个两列珠的,是清洗时不小心转过头了,装了一个下午  掉了两个珠子

网友:
淘宝上卖丝杆的掌柜,,再三跟我强调,没事别拆,很麻烦。。

网友:
叫你乱拆!~~只有慢慢研究了。

楼主:
准备做这个雕刻机材料都准备的差不多另外问下750瓦的伺服能推的动2010的丝杠吗

网友:
这个真的很漂亮,看得出下了很大的功夫。

网友:
我想拆开清洗的,看看还是不要拆开了

网友:
看来不 是什么都能拆啊 !!!!!

网友A:
楼主手欠,鉴定完毕!

网友B:
不是什么东西都能乱拆的

网友C:
可以装回去的,我的第一次是寄商家装,第二次不信邪装好了,有了第二次的成功,我把其它的丝杆都拆出来洗一下。
楼主挖老坟吧,你如果连这个都没研究出怎么装,你就对不起你设计得这么好的机器,别混了 。

网友D:
大家别误会那个机器是老外的我只是仿造 我知道小的是间隔珠但是不知道黑色的是干嘛用的

网友E:
请问楼主怎么测的钢珠直径?

网友D:
千分尺啊

网友F:
应该是白黑金顺序装的,算下钢珠数量按照比例比如说一个金豆两个黑豆再加上三个引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