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调发烫,求解.

楼主(2012-04-20):
这两天给原来亚拓450PRO的一堆东西移植到了新的SPORT V2上,今天首飞,悬停4个电下来感觉电调特别烫,原来在PRO上没这感觉的,开3D飞完一整块也没感觉有过这么烫,下来后还发现电调热缩的包皮有点破损的地方已经缩出了一个大口,感觉皮带传动阻力是比轴传大一点但是至于这样么,电调是好淫奔腾40A,
舵机
是65MG*3,9257。
电机
是飞越3800KV,
电池
是赤道2200MA25C,这种情况还敢用不?是电调的原因还是别的什么?害怕天越来越热哪天着了就不划算了。

网友A:
电机齿多少T?

楼主:
电机齿 11 大齿121

楼主:
感觉不是齿轮比的问题吧,这堆东西原来在PRO上用得好好的今天油门只有一半悬停了4个电就成这了,原来3D全油门翻来翻去的也没啥事。。。

网友B:
转速 螺距

网友C:
调高油门曲线,调低螺距曲线试试

楼主:
 没说到点上啊,这我连3D都没开就这么烫了,开了3D还不得烧了啊....

网友D:
动手术,把包皮割掉

网友E:
看一下我找到的原因,或许有帮助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1

楼主:
我的齿轮用的是亚拓斜齿,另外缺相是啥玩意求科普,我电调热的也把魔术贴下面的胶融了

网友E:
缺相自己百度吧~
换直齿吧

网友F:
哪个电调是开关电源的,不应该烫手的,LZ小心了

网友E:
能飞就不是缺相,缺相不能飞,或者飞的时候无力,要么就是电调送的三相电不平衡,或马达电阻大小不一样,自己用万用表测吧,我是排除了缺相的可能的,找到是斜齿的问题。

楼主:
是不是因为换了皮带传动阻力变大了所以发热了,原来PRO飞一样的配置100油门3D下来也只是温温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