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也做个车球体车刀

楼主(2012-04-20):
简单,一个轴承车个铝盘做夹具

网友:
感觉不错,车的挺圆的嘛

网友:
这个能车硬的金属吗?
车木头效果不错

网友A:
如何调整以适应车不同直径的球体?

网友B:
中拖前后走就可以调整球体直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中拖前后走就可以调整球体直径了

中拖板前后走,不能调整球体直径

网友:
不错不错,不过车的那个楼主能车完嘛,现在看上有点像…………

网友:
手搬旋转进刀?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调整以适应车不同直径的球体?

网友:
调整夹刀的内六角螺丝 刀尖位置左右移动可以调整球直径

网友:
做的有创意

网友:
能否讲明点,这是怎么个做法我固定的还有刀的磨法

网友C:
回复 网友A:

调整刀片露出长度 就可以调整直径
调整中 大拖板只能调整圆心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整刀片露出长度 就可以调整直径
调整中 大拖板只能调整圆心
用拖板就能控制直径

网友:
这种结构只能够车球柄。

网友:
我是菜鸟。我没看懂

网友(2012-07-29):
车木头应该没问题,车小直径金属时车刀可能会抖动么?

网友:
再加两个睾丸就更像了

网友:
顶一下楼主,做的好

网友:
好,好象少个把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