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1简易冲能不能自己调电压?

楼主(2012-04-20):
我有三个301,用了一段时间,如果让它冲到自己亮绿灯(充满),电压都是:4.21 4.21 4.23 三个都是这样的情况,有没有高手知道调低一点?

网友A:
 买SONY充电器自己做啊。可调电压,想要多少就多少。。。

网友B:
呀、表示平衡精度比b6好多了

网友C:
调整里面的取样电阻,跟粑粑一样~~
所谓的”精密电阻“太J8精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