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mcpx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最近想入手mcpx,但对mcpx还有许多疑问,请老鸟请教:mcpx是只能用DX的控吗?如果是,那又该用DX的那款接收器,因为我看mcpx的机身很小,看了许多图片也找不到接收器的位置

网友A:
这个小鸡鸡不用接收器的,集成到主板上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要DX的控吗?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网友B:
只要支持DMJ2 的就可以

网友C:
mcp x内置接收了!只要一个兼容dsm2的控

网友D:
回复 网友E:
mini吧,小弟2块电就能悬停了~~~··

网友F:
也有购入小鸡的计划,不过也是空的问题,已有jr xg7的控了,不想再重复投资~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答!

网友G:
是dsm2 不是dmj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