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rx2801接收对频的问题

楼主(2012-04-20):
刚收到一个二手rx2801,将各通道插上之后一直无法对频。
通电之后接收红灯一直闪,就是无法停住。
2801遥控上已经设置为2801,idcode为random,三舵机模式……
总之吧,如果去对我自己原来的rx2801,就是能对上的,对这个新收的,就对不上……
确认各通道插入无误。
请各路高人分析一下,还有啥原因是我没想到的……

另有疑问,我注意到手中的两个rx2801在外观上有微小差别。原本的rx中的CE标是小的,新收的rx上CE标是大的。
在论坛上找了几张rx2801的清晰图,发现也有类似的差别。

不知道这两种不同外观的rx2801是不是有不同的对频方式。
谢谢各位回答、回帖。

网友A:
会不会是接收机设置成固定ID模式了。

清除一下再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清除一下再看看。

应该如何清除,我看说明书上说要有“短路子”,这是个什么东西

网友:
找个坏舵机的插头,将两边线连接,中间的去掉,

你可以看说明书有关固定ID的相关说明。

网友:
如果这个接收机被锁定操作过  就没有办法再次对频  如果接受是正常的 海边飞胡的应该就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