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O 400SE 求助

楼主(2012-04-20):
新入了 logo400se  也都装好了
调也基本都调好了   十字盘也调平了 开始试飞了 。。。 问题就来了
推油门 推到接近一半的时候  马达突然就转数高了上去  那个声音好像是 那个齿轮脱落。。 没有阻力而专属上去的
从新推油门。。。 大桨还是转的   但没之前那么快了
第二个问题来了  不管转数够不够。。 螺距够了 就得离地了
可以离了地。飞机非常不稳。。。 不是那种狂摆  而是喝醉酒的那种。。。
咳。。。 问题找了两天没找到 。。。
马达齿轮已经拿下来从新拧了3遍了。。。 可第一次。。。 总会出现那种现象。。
大家给分析分析

网友:
"门 推到接近一半的时候  马达突然就转数高了上去  那个声音好像是 那个齿轮脱落。。 没有阻力而专属上去的"这个问题会不会是单向打滑了 找找单向的问题

第二个问题 最好有视频

楼主:
要是单向打滑 这个问题要怎么解决呢?

楼主:
都没飞过.,.. 还能坏单向阿  郁闷阿

网友:
估计是坏单向

楼主:
换了新单向  真迹把贵 268元  可问题还是没解决
第一次飞 有出现上述状况
检查一看  主持轮的一个牙掉了
是不是马达吃和主齿的间隙太多了这样的呀?

网友:
狗的单向不大会这么快就打滑吧,。。

如果用0.5的大齿。检查一下马达和大齿。大齿和反转齿间隙。或者马达轴和马达齿是否锁紧。

楼主:
三个齿  各自两个齿的间隙怎么调呢 ?
使用A4 纸方式调马?

网友(2013-01-16):
好鸡鸡啊!

网友:
如果电机齿松了建议在电机轴上磨个小平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