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朋友给了一架超级老的450,帮忙看看电子设备要怎么连接?

楼主(2012-04-20):
今天朋友给了一架超级老的450,帮忙看看电子设备要怎么连接?

楼主:
哦?

斜盘是4个球头的,不是我们现在的3个的,一个舵机是控制斜盘整体上升的,一个是控制斜盘前后倾斜的,一个舵机是控制左右倾斜的

网友:
控制斜盘整体上升的是螺距通常应该是第6通道。控制斜盘前后倾斜的是升降,一般是第3通道。控制左右倾斜的副翼正常时第2通道。不知对否

楼主:
呵呵……我也不知道呀,等高手出现

网友:
就选择普通斜盘。不是CCPM那种

网友:
现在的无副翼VB EB也是要普通斜盘系统菜单的。

网友:
普通斜盘  90度

楼主:
哦?

我的控是6EXHP,应该怎么设置?

网友:
此机建议收藏

网友A:
 6ex,设置1s模式,最上边那个舵机接1通道,下边的舵机连接2通道,最底下的那个舵机连接6通道!机械混控的飞机,呵呵,古董!别炸,炸了就没配件了

网友:
呵呵,单舵机模式(=^.^=)

网友:
一样的3舵机 现在的左右当前后  现在的前后当左右  就ok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头老鸡?

楼主:
旋翼头来了

楼主:
旋翼头和现在的都差不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6ex,设置1s模式,最上边那个舵机接1通道,下边的舵机连接2通道,最底下的那个舵机连接6通道!机械混控的飞机,呵呵,古董!别炸,炸了就没配件了

有配件呀
和现在的450的能通用的吧?就是个斜盘不一样外,主轴一样的,平衡杆一样的,横轴还没有和现在的450的对比过,估计也一样通用的

网友:
我有架原理一样的艾特

网友:
这是一架450XL,古董了啊

网友:
造型独特,收藏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