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OBLIN700狗不理的机主请进!

楼主(2012-04-20):
差不多花了一周每晚精细和带有强迫症的组装,GOBLIN完工了。

但是同时也发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这个问题我从GONLIN拿到手之前就有看过BERT的警示视频。就是尾管和大桨之间的安全距离是145MM!不然会有自宫的危险!

但是我装完以后尾管和大桨尖的距离才 130MM左右,桨根到尾管距离差不多140MM,大桨和尾管不平行?看过很多视频和照片,别人都是平行的。。。

另外,说明第一页上标着脚架底部到T头之间距离是380MM,我的才370MM左右,差了将近一公分啊。。。难怪我怎么觉得和别人图片上的比,我的十字盘导轨顶部和大桨夹怎么那么近呢?

组装全都按照说明书来的,装机也不算是菜鸟了,是不是机器有什么问题啊。。。求GOBLIN机主帮忙解惑!!感谢!!

网友:
脱开看看,主轴是不是装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轴的台阶是三角形,不可能装反,而且下段是有2个孔位的,上段只有一个孔位

楼主:
贴纸大法用了也最多升到135MM,太悲剧了。。。没用的话是123MM,不知道能不能破全球记录

网友:
那我要量一下,飞了快一个月了,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我的到手一个多月了,刚吧大架子组上,明天我量一下

楼主:
急停,刹车,撞墙,高速点头航线,能操多爆就多爆,这样都没事的话,就能安心飞了。。。温柔3D和悬停要是能砍尾管的话。。。这RP大发了。。。

不装贴纸118MM,精确的量了一下。。。装了以后130MM。。。果然要破世界纪录了

网友:
 145.00MM

网友:
给几个数据你参考

这个>145了,没有垫东西

这个>145了,没有垫东西

网友:
一次只能一张,怎么回事呀

十字盘放到底,上平面到T头下平面30mm

十字盘放到底,上平面到T头下平面30mm

网友:
你的飞机估计应该是有东西错了

桨夹到碳纤导轨顶部是14mm

桨夹到碳纤导轨顶部是14mm

网友:
桨夹到十字盘导板距离应该没有问题
估计是尾巴的问题吧,
尾管和机身平吗?

网友B:
全安裝用了5個小時,你有安這個嗎用來防止尾巴向前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全安裝用了5個小時,你有安這個嗎用來防止尾巴向前推.

这个只是长度限位,好像和高低没有关系把

网友:
你拍一张尾管和尾管固定铝座的图片看看吧
就是拧塑料螺丝的那个铝座
胶水粘在碳纤尾管上的
估计是厂家粘的时候没有粘好
如果是,烙铁加热,拆开,再用好一点的胶水粘上应该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长度限位,好像和高低没有关系把

他應該沒把尾拉到最後便,如何尾巴向前推的話,尾巴會向上.

网友:
 LZ又买新机了,真米

网友(2013-07-28):
直接升级HPS头吧。省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