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老大来看看这个叫什么焊啊?

楼主(2012-04-20):
如题,如图,好方便的焊接方法啊!有的买一个!

网友: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网友:
老外喜欢用这种  自动送撕的哟 我也很喜欢这种东西。焊起来噼里啪啦的响

楼主:
这个焊不需要零线接工件的吗?二氧化碳跟氩气比起来那种贵啊?

网友:
和电焊原理一样,只是自动送丝,二氧化碳气体作为保护气体,很方便,适合焊接薄件,自动化焊接上面用的就是这种

网友:
一个丝盘有15-20公斤,我可以用半年,也有小型单相的,带有小丝盘,需要自己绕丝,方便携带,我没有用过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焊不需要零线接工件的吗?二氧化碳跟氩气比起来那种贵啊?
不接地线怎么焊接啊?电焊都要接地线到工件,靠两极短路产生大电流熔化焊丝和金属的啊,二氧化碳我这40一瓶,40L的,氩气听说要百来块啊,二保焊弧光比普通焊条的强烈,但烟要小的多,我脖子上掉了一层皮现在。。。

网友:
我这里二氧化碳和氩气价格差不多,氩气是用在氩弧焊上面,氩弧焊用处比较单一,一般用在不锈钢焊接上面,也可以用于铸铁焊接,因为氩弧焊有加热焊接的特性,刚好铸铁焊接的时候需要加热工件,交流方波氩弧焊可以焊铝,直流的不行,不过我用直流氩弧焊焊过铜管,还挺结实的,不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接地线怎么焊接啊?电焊都要接地线到工件,靠两极短路产生大电流熔化焊丝和金属的啊,二氧化碳我这40一瓶,40L的,氩气听说要百来块啊,二保焊弧光比普通焊条的强烈,但烟要小的多,我脖子上掉了一层皮现在。。。

哈哈,我查了下旧帖就找到你之前的咨询帖,不知你现在买的是多大a数的?是0.8到16mm铁板通杀的吗?

网友B:
糟糕,刚才看电焊视频打着眼睛了,晚上眼睛一定会疼

网友:
二氧化碳保护焊,很好用,也很容易控制,较电焊来说没有焊渣,不用每焊完一道就要敲来敲去的,尤其适合焊薄板,管之类的铁件!

网友C:
二保焊,使用成本高!携带不方便!

网友:
焊接板厚是根据电源大小来选择的 一般中薄板选择350以下的 中厚板选择500以上的。 如果220民用电只能选择300  270   250  200  这些型号的了  而且逆变的较多些。 16MM算是中厚板了  如果用0.8的焊丝太细了  电流上不去焊接熔深浅焊接质量不牢靠 16MM建议用1.2焊丝电流200以上为佳 ,0.8都是焊接薄板如0.8mm-3MM以下的 ,1.0焊丝建议焊接1.0mm-6mm  ,1.2焊丝建议焊接1.6mm-10mm 。以上建议是根据你购买的焊机型号决定的,一般民用焊接都是小电流范围不建议焊接中厚板  焊机电源暂载率不够狠容易对机器造成过热损坏  以上言论纯属个人意见 请慎重借鉴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查了下旧帖就找到你之前的咨询帖,不知你现在买的是多大a数的?是0.8到16mm铁板通杀的吗?
350A 380v的,0。8-1。6焊条都能用,不过用到1。2左右合适点,使用的时候感觉电流足,16MM不在话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二保焊,使用成本高!携带不方便!
还有操作有局限性,使用成本以及好不好用是相对来说的,看用在什么场合,怎么用,例如角落的地方不好用,空间不大的地方不好用,不能仰焊等。。。。焊接期间要移动的位置大不合用,不能拖个送丝机和那捆焊丝跑吧,这是批量焊接某些东西用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直流氩弧焊可以焊铜的吗?还是头一次听

网友:
氩弧焊!!还带自动送丝的

网友:
标题

引用 网友A:
还有操作有局限性,使用成本以及好不好用是相对来说的,看用在什么场合,怎么用,例如角落的地方不好用,空间不大的地方不好用,不能仰焊等。。。。焊接期间要移动的位置大不合用,不能拖个送丝机和那捆焊丝跑吧,这 ...
说的很到位

网友:
请问:二保焊可以焊接不锈钢管吗,批量生产和氩弧焊比有优势吗,焊接效果哪个好一点?谢谢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糟糕,刚才看电焊视频打着眼睛了,晚上眼睛一定会疼

 问隔壁大嫂要点奶水润眼。。。。。。

网友:
这个看着焊接效率蛮高的

网友:
二氧化碳气体保护焊

网友:
二保焊嘛,,焊薄的很OK。厚的就不咋样了。飞溅比氩弧焊大比普通电焊小。貌似焊机很贵哦。350的三相要4K呢。自己用还是氩弧焊加个直流焊机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