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换气压计

楼主(2012-04-20):
如果把naza里面的5607 换成5611 是不是可以提高naza定高的性能呢? 希望官方给出答 案。
因为ms5607和ms5611接口定义是一样的。可以直接互换。

网友A:
接口定义是一样的 看过传输的command 也一样? 写程序可能会去读id 错了就不认为有气压计了哦。

网友B:
楼上两位有能力把GPS加上去,这才有意思

楼主:
GPS 这个东西没啥好的,真心话,早晚飞走。

网友C:
上后不是说的NAZA里面没有气压计么?是Z轴加速度?

网友D:
GPS模块加上去也没用,你得改飞控里面得程序去读GPS的数据才行

网友E:
没有气压计怎么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