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炸鸡了 心痛啊 老手指教

楼主(2012-04-21):
今天在楼下飞  飞到6楼高度时突然一阵风刮一下 飞机不听话了 我赶紧收油门
自由落下来 开始没风的 玩了几个电了
谁知道摔一下   左边舵机不会动了
右边舵机是好的 通电后 摸下左边舵机那个好像是舵机的马达吧  摸上去会烫手
左边的好舵机不会烫手
是不是烧了啊 老鸟门来鉴定下
是否还有救?还是换接收板?真要换的话 还不如 买套911呢
还有请教个平板电脑问题
本人预算800元 想买个平板电脑 要性价比高的
我也知道一分钱 一分货嘛  不过我只有800元 看下800以内的平板哪种好
我只用来看模型论坛 和看电影没拉

网友:
貌似舵机遭了,我的911进水后,右边舵机也像你的情况!

网友:
800蚊平板电脑,买昂达咯

网友:
复七叶莲兄:

你不要折腾去试图修复舵机。
换主板吧!

陈伯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主板?那干脆买个9121得了 那我这飞机当尸体出掉能出多少钱

网友:
引用 楼主:
今天在楼下飞  飞到6楼高度时突然一阵风刮一下 飞机不听话了 我赶紧收油门
自由落下来 开始没风的 玩了几个电了
谁知道摔一下   左边舵机不会动了
右边舵机是好的 通电后 摸下左边舵机那个好像是舵机的马达吧  摸 ...

6楼高度+自由落体运动,基本上可断定:
1、舵机驱动桥三极管在冲击力的作用下,出现脱焊或缺失。解决办法:补焊焊点或装配上缺失新的驱动管。
2、舵机反馈电位器受冲击力损坏。解决办法:这个维修难度相对较大,需要购买到合适的电位器来更换。
3、单片机与出问题的舵机间的信号传输焊点受冲击力而开路。解决办法:用高倍放大镜仔细检查单片机引脚焊点是否有脱焊的现象,然后视情况作补焊处理。
4、维修时请注意工具的选择,烙铁一定要使用防静电、防漏电的,且烙铁头的形状最好是那种又尖、又细、又小的,以便能对电路板上那细小的元件进行补焊。

网友:
另外,通电后其中一个舵机发烫,那是舵机内的马达被堵转了、电流大增后的结果。
出现堵转,有可能是冲击力使马达内的转子、转轴变形或磁铁移位后转动受阻造成的。
也有可能是舵机反馈电位器损坏,不能正确地反馈舵臂位置信号给相应的电路,使得驱动电路在舵臂已转动到极限位置时,还未停止其控制信号。因舵机内的齿轮已转动到极限了,故而马达堵转发烫。

网友:
就看你掌握了多少电子技术和维修经验了。
俗话说:会者不难、难者不会!
对于有一定电子技术基础的、搞过电子产品维修的人来说,这故障修理起来是不难的。

网友:
希望我的回帖,能有助于你对911的维修……
祝:维修顺利、911早日重返蓝天!